[硬件] 这电源带这配置够吗?

楼主(2019-11-09):
大水牛额定300w电源,这电源质量怎么样?

网友:
这平台大概需要150w,电源做工不是太差的都能带动

网友:
电源没虚标的话肯定足够了,不过大水牛的电源很烂,你拆了给大家看看做工吧

网友:
够是够了,不过建议换个好点的~

网友:
5700 100w功率

cpu 65w 左右
大约170w的功率

网友:
300带你这个配置够了 这个配置不算高  现在的配置显卡 硬盘 才是用电大户

网友:
这点小配置,只要不上rx 580,够了,如果上rx系列矿卡,还是换个好点的电源,二手市场1000W的80金牌也就300元左右,比你这破电源好太多了。值此矿难之季,矿卡和矿电是最好的选择,几乎是1/8的价格。翻车了直接扔了再买。

就算不上rx rtx等矿卡,换个80金牌电源也有好处,起码小纹波电源对硬盘有好处。

网友:
有点小。如果电源足够稳定的话,可以正常用,12V输出有点小。不能超频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