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山地车变身边三轮

楼主(2019-11-09):
半成品。有缺陷,骑的时候,主车倾斜的时候会改变轮距,不好操控。

网友A:
做成平行四边形的,轮距不变
另外,与车子固定的地方得再增加一个,不然靠那个车轴的地方固定没多久就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平行四边形的,轮距不变
另外,与车子固定的地方得再增加一个,不然靠那个车轴的地方固定没多久就吃不 ...

考虑过平行四边形的,但那种方案边轮固定方式问题不好解决。
车轴固定的地方,现在是主轴螺栓加两个M5螺钉固定的;再加的话,位置不好找了。考虑过直接用碳钢车架,连接方式改成电焊。

网友:
这个地方和后面的车架以上面的斜叉固定住就不会变轴距了。

网友:
这算魔改吗

网友:
不错,改好上面放个椅子,可以出去拉客,滴滴打车

网友:
感觉有点宽,第一版,总会有些东西不够完美

网友:
第二代出来了吗

网友B:
牛掰了,还只在老电影里面见过鬼子的边三轮

网友:
铝材是用硬盘电磨切的?

网友:
还是拖在后面实用一点。我曾今拖一个3米长的梯子,从南京市郊区拖到市中心。故意选了周末早上7点多拖的。

网友(2023-10-10):
这算是比较有创意的魔改,一般改电动或油动的车比较多,改成脚蹬的比较少见。

网友:
建议改成方管焊接结构,更坚固一些,铆钉经不起颠簸

网友:
后轮距应该缩短一些。硬连接,越宽越难操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还只在老电影里面见过鬼子的边三轮

那估计你是太年轻了,边三轮以前好多的,还带一个斗。

网友:
改这么宽是想拉什么东西,还搞这么单薄。农村用28大杠改的没问题。

网友:
挎斗与车连接太单薄  不牢固, 山地换电动  秒变电动三轮。。。

网友:
横杆上面放一个大沙发

网友:
边三轮,给力

网友:
上路后警察不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