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变身边三轮

楼主(2019-11-09):
应该发这个板块的,刚才发创意DIY板块了。
半成品,而且有缺陷。骑的时候,主车倾斜的时候会改变轮距,不好操控。

网友:
挂斗太长了 当然有问题 不如两边挂一半

网友:
长江750的梦想?

网友:
这个侧坐应该挂接到车架上才够力,单单一根后轴不科学啊。或者改成小拖车挂后面

网友(2020-06-11):
竟然用的活页连接,是为了增加不稳定性吗?

网友:
目测车斗和三脚架一样长,这么你会被杠杆。

网友(2022-02-23):
没安装减震?能怎么玩?

网友:
这边3轮也太猛啦,小心碰到阻力掰弯了后轴侵入辐条,栽了跟头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