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近日家中一台松下冰箱罢工,用电功率插座测冰箱的用电情况,

楼主(2019-11-09):
控制板5W,打开冰箱门照明灯泡亮增加10W,压缩机起动高达600~700W,且过几十秒后压缩机过载就跳开了,估计是压缩机启动器坏了,就业开拆修理。

这是带保护罩的压缩机启动器部位,要按下中间那个不锈钢片才能取下外壳。

有连线时的启动器。

取下PTC启动器的情景,取PTC启动器要用大力。

取下过载保护器后的压缩机接线处。

拆下PTC启动器,测量两端电阻为无穷大,正常是16.5Ω左右。换上新启动器,测量冰箱工作状况是110W~120W.修复完毕。

网友:
俺家的冰箱就是松下的  很多年了

网友A:
很多冰箱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以为坏了被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冰箱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以为坏了被扔

有些空调也是这个原因,但在室外机上,修理有安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