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是不是首发?磊科G14G路由器

楼主(2019-11-09):
不多说先发图,通电空载功耗2.2瓦时,4G待机3瓦,看8m码率直播功耗4瓦。发现没有5GWiFi果断拆机。散热片有胶拿不下来没敢强行拔,,这个白色的天线馈线焊接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如果4G模块是150mbps/50mbps的参数一根天线也是可以的。处理器是螃蟹的rlt8197fnt,单核的。据说只比联发科双核7621弱一点。先发图

官网写的rom 128m莫非指的是4G部分?那颗华邦的flash我没有去查容量。

楼主:
来了,5模15频。cat4的,一根天线就可以,

网友:
来个5G路由器看下~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1个不知电源适配器本身还是接口有问题,我掉电过几次,最开始没太在意,后来没动发现没有Wifi去查看,路由器第一个灯间歇闪并伴随啪啪声,我重插就好了,目前我估计是接口插头太大了接触不良。

网友:
运气真好!我也报了名的呢,可是杳无音信!

网友:
那个天线怎么看着像没焊好

楼主:
那个馈线好像不能焊接回去。我焊接回去后就出问题,半小时断网,重启后用了10分钟后看直播的手机又断Wifi

楼主:
用了一下午看直播都没事,馈线焊接回去半小时就断网了,进web诊断SIM卡正常4G正常,联网正常就是访问不了网页没有数据。后来显示正常,那个诊断按钮变成测速测速没有数据还是不行,只有重启了,忘记保存故障日志了

楼主:
什么鬼,我拨打插路由器的号码,居然能听到嘟嘟的振铃,连接路由器在看直播的平板明显卡顿但还有几百K网速,这时候应该是路由器切换到3G网络了,再拨打测试又不行了,很快就回应说无人接听

网友:
我的也到了  手贱还把那根天线焊上去用了  哈哈  还是拆下来吧

网友A:
运气真好,我的也到了,刚拆,螃蟹的主控应该是集成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我的也到了,刚拆,螃蟹的主控应该是集成内存

拉你们进QQ群没有?

网友:
可惜了没有弄上龙心MIPS可惜那么多年龙心连个路由器都弄不出来

网友:
客服打了电话,是说要加群,还没动静

网友:
8197FNT,MIPS24 Kc,600MHz主频,DMIPS是960,是螃蟹最垃圾的8197系列处理器,比7621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