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BK Precision 8540 150w直流电子负载

楼主(2019-11-09):
咸鱼上一个常合作的卖家那收来的,250块包邮,描述症状是开机开关指示灯亮,但面板没有任何显示,故障发生原因不详,估摸着供电有问题,就收回来修修看,反正价格还行,万一修好还能自己用用,没修好就当咸鱼少接一两单了。

机子正脸,感觉还不错

机子屁股,有个220V/110V切换开关,被我用标签贴住了

机子侧面

搜了下价格,吓一跳哦,这机子为毛要这么贵??

开机果然开关指示灯是亮的,但屏上无任何显示

拆开,两块PCB,一块是面板上的,一块是功率管的

功率板背面

电流检测电阻,以及电源变压器

变压器参数

一个功率耗散管

另一个功率耗散管,都固定在一个大铝合金散热器上,内有风道,风扇强制散热

一测低压端电源电压为0,立马就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变压器烧了,估计是拨在了110V上插了220V,测量结果是初级线圈烧了

变压器拆开,果然初级线圈糊了,而且不是断一个点,这下接起来也不行了

不是我想拆变压器,是这个输出是双14V+单10V,感觉几乎找不到对应的变压器,实在不行只能数圈数后买漆包线回来自己绕了

变压器初级有110v抽头,次级有独立10V和双14V

正在头大的时候,居然在万能的X宝上找到了一个规格几乎一样的跑步机电源,除了缺了110V的抽头,别的都一样,包括尺寸几乎都一样,哈哈哈,立马下单。

变压器到了,比下尺寸,果然差不多

替换上跑步机变压器,立马满血复活,可以找份说明书琢磨下怎么用了,大致看了下,这机子还是挺不错的,可以保存40组设置参数,随时调用,恒压、恒流、恒阻模式,再高级的功能还没研究。

Over

网友:
这是赚了吗?挂咸鱼接着卖

网友:
血赚几千块

网友:
恭喜修复,不错不错

网友:
还好电路板的耐压够没有烧,就怕电路板出问题换变压器没用。

网友:
不错哇,换了个变压器,救活了5000多。

网友:
赌赢了 赚了

网友:
这不是艾斯特吗

网友A:
新手想请教师傅,变压器双14V是否就是正负14V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想请教师傅,变压器双14V是否就是正负14V的呢?

变压器是交流电,所以准确地说没有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想请教师傅,变压器双14V是否就是正负14V的呢?

是带中心抽头的双14V输出,看我画的示意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带中心抽头的双14V输出,看我画的示意图啊

,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交流电,所以准确地说没有正负

谢谢朋友提示.

网友:
150瓦过气了,

楼主:
得看实际使用需求吧,搞小功率的用用还是可以的嘛,毕竟不是谁都要搞大功率

网友:
这是血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