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拆!天猫精灵IN糖智能音响拆解

楼主(2019-11-09):
10月22日149元撸的天猫精灵IN糖,10月31号才收到货。打卡100天返现149,相当于0撸,已经连续打卡7天。

没拆前的图片

撬开前面的铁网

撬开了。清晰可见前面的LED点阵以及喇叭

拆掉led点阵的3个螺丝,拔掉排线拿出点阵,背面贴着很大的散热片。

led点阵正面

led点阵背面,一颗U3563的IC

拿下喇叭。只有一个喇叭,单声道

腔体前面是喇叭,背面有振膜

撕掉底部的胶,露出四个孔,扭下主板的四颗螺丝

双麦克风处有双面胶,必须拿刀片慢慢割开

电源接口小板,预留USB焊点

主板正面,3个按钮

主板背面
全志的R328智能语音专用处理器
5F1GQ4UCY1G的128M闪存,
TPA3138D2立体声D类扬声器放大器

屏蔽罩里应该是WIFI或蓝牙芯片

最后一张装好机通电的图片

全志R328芯片

全志R328芯片是全志科技研发的智能语音专用处理器,可以提供语音交互方面的可靠算力,广泛适用于智能音箱、智能家电、智能故事机、语音模组等多种产品形态。

R328具有经济实惠的双核CortexTMA7CPU的计算能力,以极端成本提供最佳的一般计算能力,并支持主流语音拾
取和播放。在不增加外部DSP语音芯片的情况下,通过高集成度编解码电路实现了CK方案。集成8个PDM通道、16
个I2S通道、3个ADC通道和1个差分DAC通道提供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和丰富灵活的麦克风阵列;嵌入式VAD低功耗
语音唤醒模块实现了话音待机状态下的超低功耗。优秀的音频GINE支持所有主流的高分辨率音频格式,与CPU无缝
工作,可以加速多媒体运行算法,提高用户体验。R328是智能扬声器和智能家居市场的理想soc。

高集成度:
R328集成了双核CortexTM-A7、64 MB DDR 2或128 MB DDR 3,以及高性能的3 ADC、1 DAC、3 I2S、8
DMIC,提供了完美的语音交互解决方案

低成本解决方案:
采用小型LFBGA封装,集成2个ldo和配套的wifi和bt芯片,可完成两层PCB板,实现极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低功耗方案设计:
28nm制程工艺,内置语音唤醒协处理器MAD,低功耗、低发热

完善的语音解决方案:
前置ADC、套片WiFi/BT,内置LEDC、DDR、支持SPINAND,内置EQ调节、音效算法

主打智能音箱产品:
智能语音开源操作系统Tina,适配主流2-7麦远场语音算法,适用多种智能语音产品形态

CPU:
双核心ARM CortexTM-A7@1.2GHz
32 KB L1 i-缓存32 KB L1 D-每个核缓存
256KBL2缓存

Memory:
嵌入式64MB DDR 2(R328-S2)或128MB DDR 3(R328-S3)
支持SPINAND/NOR闪存

Audio:
嵌入vad语音唤醒模块
支持1个音频DAC和3个音频ADC
支持3个模拟音频输入和1个模拟音频输出
最多3个I2S/PCM控制器,用于连接蓝牙和外部音频编解码器,每个I2S/PCM支持最多16个通道
集成数字麦克风,最多支持8个数字麦克风

Security Engine:
支持对称算法:AES,DES,3 DES
支持公共密钥算法:RSA
支持哈希算法:MD5,SHA,HMAC
支持使用175位种子的160位硬件PRNG
支持256位硬件TRNG
支持芯片ID和安全应用程序的1K位eFuse

Connectivity:
USB 2.0 OTG
SDIO 3.0
LEDC
2xTWI, 2xSPI, 4xUART
8-ch PWM, 4-ch GPADC, 1-ch LRADC

WiFi:
XR829 or others

OS:
Linux 4.9

Package:
LFBGA 143balls(R328-S2), LFBGA 144balls(R328-S3)
9.25mm x 9.15mm body size,0.65mm ball pitch,0.35mm ball size(R328-S2)
9.15mm x 11.1mm body size,0.65mm ball pitch,0.35mm ball size(R328-S3)

Process:
28nm HPC

TPA3138D2立体声D类扬声器放大器

Texas Instruments TPA3138D2立体声D类扬声器放大器是一款10W/通道、高效、低空闲电流D类立体声音频放大器。该放大器可驱动立体声扬声器,负载低至3.2Ω。在1SPW模式下,它的空闲电流很低,仅为21mA (12V),运行电压低至3.5V。因此,在蓝牙扬声器、电池供电设备和其他功耗敏感型应用中可长时间播放音频,提高热性能。采用扩展频谱控制的高级EMI抑制既能实现使用成本较低的铁氧体磁珠滤波器,同时又能满足EMC要求,降低了系统成本。

为进一步简化设计,TPA3138D2集成有必要的保护功能,包括欠压、过压、功率限制、短路、过热以及直流扬声器保护。所有这些保护均具有自动恢复功能。客户可以将TPA3138D2的所有功能融入现有设计中,因为它的引脚与TI的TPA3110D2、TPA3136D2和TPA3136AD2的引脚完全兼容。

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3.5V至14.4V
    • 2×10W输入6Ω,1% THD+N,12V电源
    • 1x18.5W输入4Ω,10% THD+N,12V电源
    • THD+N:0.04%(1W,1kHz输入,6Ω时)
  • 电池使用时间更长,适用于便携应用
    • 空闲电流(SPW模式):20mA (12V)
    • D类效率:>90%
  • 减小了解决方案尺寸,降低了成本
    • 无电感运行
    • 不使用电感器时,符合EN55013和EN55022 EMC标准
    • 无需外部散热片

  • 灵活的音频解决方案
    • 单端或差分模拟输入
    • 可选增益:20dB和26dB
    • 启动时无噼啪声和喀哒声
  • 集成保护和自动恢复
    • 引脚至引脚、引脚至地及引脚至电源短路保护
    • 热保护、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
    • 功率限制器和直流扬声器保护
  • 引脚兼容TPA3110D2、TPA3136D2和TPA3136AD2

网友:
居然是个单身道

网友A:
谢谢分享,看起来好可以,必须连续打卡吗?

网友:
149天,坚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起来好可以,必须连续打卡吗?

必须连续,中间断了就按打卡天数领返现

网友:
终于见到真面目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不如小米跟小度的智能吧?

网友:
额,比老的方糖多个点阵屏咯。

网友:
我的也到了,懒得拆,

网友:
麦克风在上面,放久了灰尘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收音...

网友:
做工不咋样啊

网友:
下单了又取消订单了,100天都到过年了,怕那天忘记打卡了被反撸

网友:
必须连续签到吗

网友:
坚持不了,有个方糖,不是很想入

网友:
去年双十一入的方糖,今年也撸了个IN糖,已经签到11天了,养成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先去打卡就不容易忘记。

网友:
比普通方糖就多了可以显示时间。。意义不大。

网友:
连续打卡,就怕哪天不记得了,最好有补打的卡

网友:
单声道不是很过得去

网友:
这个led点阵有点太那啥了,我还以为是点阵模块

网友(2019-12-14):
原来是单声道,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