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电话线能用在220V上面吗?

楼主(2019-11-09):
找出来些老得电话线,铜芯还不细,接市电100W以下用用,安全吗?不知耐压怎样。
曾经看过装修的电工,将8芯网线,4根一组,接市电给电动车充电,也没事,

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临时用下没问题,长期替代电线,就不要作死了

网友:
这都是玩火啊~

网友:
俺用电话铁线(硬)做台灯线接5W的用了很久。。。。

网友:
100来瓦没问题,300W以上就危险了

网友:
100W以下应该还可以吧,但有时忘记了怕用到了更高瓦数的电器就不好了。

网友:
我烧过,不能长时间用。

网友:
台灯里的线比这细多了,可以支撑60W不发热。

网友:
这是喇叭线吧, 只要有0.5方以上,接个100W没问题, 绝缘皮的质量达标就行,太薄的皮子就有隐患

网友:
100w以下?只要是铜的,都可以啊

网友:
绝缘的耐久性是个问题,短时间肯定没事

网友A:
你这不是电话专用的线,电话线用这个的浪费多少铜,太奢侈了。看绝缘厚度应该是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电话专用的线,电话线用这个的浪费多少铜,太奢侈了。看绝缘厚度应该是够。 ...

这个看用于什么地方了。
监控走的电话线就有这样。有时换下来的监控电话线,就拿来做电灯用线

网友:
只能临时用用,不然,隐患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用于什么地方了。
监控走的电话线就有这样。有时换下来的监控电话线,就拿来做电灯用线 ...

哦,标准不一样。家用的电话线还没见过质量这么好的。消防的报警器布线基本都在一平方以上,电流不过毫安级别。

网友:
两根并起来作为单线使用,一来增加了功率,二来等于多了一层绝缘。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电话专用的线,电话线用这个的浪费多少铜,太奢侈了。看绝缘厚度应该是够。 ...

家用的部分肯定不是这样,外部的还行,我家里的电话线极细

网友:
这线芯铜质纯度不错的,不像有些电灯线那几根毛丝跟钢丝一样很有弹性,只不过用到220v电路里芯线没问题线皮不太靠谱。

网友:
确认这是电话线??

网友(2019-12-31):
我家里也有一些二十几年前的电话线,跟现在的电线是一样的,皮也是很厚里面的铜也是红的发紫,不过毕竟那是老货,当时都是制造好东西的,现在的电话线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