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捡了个搜电充电宝,怎么充电呢

楼主(2019-11-09):
充电宝电用完了我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给这玩意充电呢

这四个点应该是给充电宝充电的吧,我应该接那两个点呢?麻烦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谢谢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两边的两个点,中间两个是通讯

网友:
拆开,接线最简单,研究那么多干嘛

网友:
直接拆开最简单,不用去猜

网友:
我也拆开了 。不知道怎么飞线。。高手知道的说下

网友(2020-02-01):
拆开之后看这4个触点对应的线路啊,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哪里捡的还到哪里去

网友:
拆开把电路板图发上来就有大神出现了,

网友A(2020-08-18):
拆机,去掉单片机 拆掉单片机下电阻电容 短接单片机1 4脚 拆8205 短接123脚  678脚可正常输出。此时电量不显示,还需要改LED

网友(2021-04-25):
我弄到了个 最新的搜电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型号是 299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A:
拆机,去掉单片机 拆掉单片机下电阻电容 短接单片机1 4脚 拆8205 短接123脚  678脚可正常输出。此时电量不 ...

大湿,我这也有一个,6个点的,怎么搞,求指点

网友(2022-02-09):
捡到一个六点的,不知道该怎么充电,求大神给点飞线图,或者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去掉单片机 拆掉单片机下电阻电容 短接单片机1 4脚 拆8205 短接123脚  678脚可正常输出。此时电量不 ...

大神,看看我的这个怎么弄得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A:
拆机,去掉单片机 拆掉单片机下电阻电容 短接单片机1 4脚 拆8205 短接123脚  678脚可正常输出。此时电量不 ...

上改造图,感谢师父

网友:
我觉得最简单直接就换个拆机板进去

网友:
拆电芯用就好,其他的去你的吧

网友(2022-09-04):
所以,到目前为止,充没充上电呢?

网友(2024-04-30):
我的也是放电正常,就是无法充电。充电应该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