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 森麻牌SRX-725双15寸专业音箱

楼主(2019-11-09):
森麻牌 SRX-725 双15寸 专业舞台音箱

双15寸音箱(SRX-725),上面叠一只单15寸音箱(SRX-715)

CA系列功放与百灵达X32数字调音台(上面的CA12 功率1000瓦*2 带单15寸,下面的CA99 功率2500瓦*2 带双15寸音箱)
音箱参数(1200瓦连续功率,2400瓦节目功率,4800瓦峰值功率),台上两只双15音箱用 2500瓦*2声道 的功放来带动。

拆掉前网罩,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15寸低音喇叭单元(220磁100芯)和一个号角高音单元(75芯)

高音号角喇叭(75芯)

分频器三路输出,分别接高音喇叭和两只低音喇叭(分频器上部分还有一只电感和一只电容,一个电阻被遮住没拍到)

网友A:
有音频处理器,喇叭没容易坏,看图这么多台功放,只配一台音频处理器?是不是音频处理器设置参数不对引起喇叭坏了还是有些功放没经音频处理器?

网友B:
只欣赏那调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音频处理器,喇叭没容易坏,看图这么多台功放,只配一台音频处理器?是不是音频处理器设置参数不对引起喇 ...

其实不是喇叭坏,是更换变形的保护罩,物流太暴力了,保护罩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音频处理器,喇叭没容易坏,看图这么多台功放,只配一台音频处理器?是不是音频处理器设置参数不对引起喇 ...

这是某个教堂的音响系统升级工程,这两对森麻牌的音箱是主扩的,其他功放是补声音箱还有返听的(有吉他,贝斯,架子鼓,键盘,钢琴等乐器,共4只返听)。音频处理器3进6出,主扩接音频处理器的12两路,楼下补声接34路,夹层补声接56路。返听不经过处理器。
机柜的其他几台功放以及音频处理器是多年前的设备,旧功放功率700w*2,除了2台当返听(讲台两侧两只,另外两只给乐器用),其他功放带辅助补声音箱。之前前场的单15寸主音箱拆下来,改到后面补声。讲台比较大,比较宽,这样单双15音箱组合摆在两侧,声场正好可以覆盖大部分区域,中场一对单15寸,后场走廊和电梯门口一对单12,台唇一对单12,夹层三对补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欣赏那调音台!

X32数字调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