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做个烙铁测温仪

楼主(2019-11-09):
闲置多年,改装一下精度不错,还有室温补偿

网友A:
谢谢分享,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精度如何

跟我的fg-100没啥区别,下一步准备出了fg-100

网友B:
楼主能否简单描述下原理?一般的K热电偶不都只有两条线么?这个测温仪里第三条线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简单描述下原理?一般的K热电偶不都只有两条线么?这个测温仪里第三条线是什么用的? ...

就2条线起作用,第三条线是起定位和支撑作用的

网友C:
楼主,温度表直接接测温线吗,出个改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温度表直接接测温线吗,出个改装教程。

就是改接一下,将出线从内部连接至烙铁测温头上

网友:
有个一样的,探头是个棒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改接一下,将出线从内部连接至烙铁测温头上

谢谢,手上没测高温的温度计,去买一个

网友: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也有一个这个表,以前用来测烙铁头温度很费劲。改一下测烙铁头温度会方便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