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网首拆——噪音(分贝)有线传感器

楼主(2019-11-09):
拆一个噪音(分贝)有线传感器。。。其实是捡的,当时上面写了个“物联网”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拆开,是四块小板子组成的,底层主板是STC单片机的主控板

中层是STM芯片的逻辑板,主要是处理声音传感器过来的信号。

上层是一块牛屎芯片的显示驱动板。

以及一块声音接收板。

感觉这货显示延时挺大的,差不多半秒后才显示声音分贝数,,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是用来修正数据精度的。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12V供电工作,可以考虑改造一下,作为车载的声控装置,汽车发动的时候得电工作,当分贝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驱动开关电路。。。线放一边吧。。电子垃圾智能当成混时间的玩意儿。。有时间再折腾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小作坊产品,各种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小作坊产品,各种飞线

看做工还算正规,那飞线可能是修理过的痕迹吧

网友:
飞线就不说了,屏幕是lcd0802,但是重点是连接用的还是杜邦线。。。
声音传感器模块也是淘宝上现成的

网友(2020-07-14):
小作坊产品了,飞线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