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这个路由器天线焊接

楼主(2019-11-09):
磊科G1申请试用的。拆开发现这4G天线一只焊接有问题,芯线没有焊接上。因没使用ipx插座天线颜色也不一样,据我了解cat4一根天线就够了,而这路由器4G用了两根天线。不确定是不是有意为之。或者我多想了这只是生产失误?

网友:
工艺问题:脱焊了

网友A:
这个洞是发现缺陷后打的

网友:
假天线,充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洞是发现缺陷后打的

你这个就完全不靠谱。那个洞是ipx天线座工艺需要吧?4个天线都有

网友:
用真天线当假天线~

网友B:
应该是生产线漏了。你可以寻着线过去。看看设计有没有这个天线。

楼主:
我把它焊好了,随便堆几坨锡不管对不对称了

网友:
如果是单发单收应该没意义,估计还有高版本的,是双收发的,这个就把天线随便焊上固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生产线漏了。你可以寻着线过去。看看设计有没有这个天线。

你那只拆开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焊接上的,看到楼主的帖子说过焊上之后网络不稳定,我又把它脱开了。。。。。。。。。。。。。。我还没有插卡测试

网友D:
4G一般是2天线的,行业内称之为主/分集天线,分集天线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而且在进行吞吐量测试时必须要有分集天线,否则这项测试是过不了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磊科压根就没这项测试,直接买别人的模块贴上去,简单测试能过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一般是2天线的,行业内称之为主/分集天线,分集天线可以提高接收灵敏度,而且在进行吞吐量测试时必须要有 ...

磊科相当于组装,就是个8917入门路由加信可的4G模块。目前路由器8m固件管不到4G部分,4G模块部分已经包含了基带固件什么的,PCB上面就2条线相连,我估计有可能走的USB协议,cat4完全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磊科相当于组装,就是个8917入门路由加信可的4G模块。目前路由器8m固件管不到4G部分,4G模块部分已经包含 ...

我们公司生产的CAT4 MIFI产品全部是双天线,单天线想达到150Mbps CAT4标准就别想了。
走USB协议也是可以控制4G模块的,只需要控制开启关闭,以及查看信号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只拆开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既然朱兄发话了。不拆不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生产的CAT4 MIFI产品全部是双天线,单天线想达到150Mbps CAT4标准就别想了。
走USB协议也是可以 ...

我华为的B311单天线实测过102mbps,因为我的卡限速102mbps.芯片设计都才150m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生产的CAT4 MIFI产品全部是双天线,单天线想达到150Mbps CAT4标准就别想了。
走USB协议也是可以 ...

模块是多模的至少应该提供选择工作模式,路由器厂家估计没设计这些,以前的华为中兴有,后来不给锁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是多模的至少应该提供选择工作模式,路由器厂家估计没设计这些,以前的华为中兴有,后来不给锁频了。 ...

所以说磊科就是买了个4g模块贴在上面,测试时能在交互界面里正常打开,能ping通外网就算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