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矿工福音,ZH30B型隔绝式化学氧自救器拆解

楼主(2019-11-09):
在进入正题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高中化学的相关问题

话说这可是高中化学碱金属那章的必考题目,也就是那时才知道。一般氧化还原反应,氧气通常都是被消耗的一方,由氧单质变成了氧化物。而却有那么一类神奇的氧化物,能够反其道而行之,能把化合物里的氧,还给“扔”出来。而上面的题目,也不是空穴来风不着边际,这确确实实存在于生产生活中,来源于实践。

记得有一次去煤矿参观,除了工作服、长筒靴、矿灯等一系列装备外,每个人都发了一个金属罐头样的东西,沉甸甸的挂在腰带上,必须得带。下井之前,有人在井口检查,没有带者,不得下井。问矿上工人此为何物?答曰自救器,问其如何自救,答曰事故时所用。问其可否打开一窥究竟,答曰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私自开启。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马客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这不前几天在网上闲逛,无意间看到有这种金属罐头出售,价钱亲民,想着一直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何种用途。于是买了一个,3天之后,快递大叔送货上门。所谓自救器,是井下人员在发生火灾、瓦斯、煤尘爆炸等事故是,防止有害其它中毒或缺氧窒息的一种随身携带的呼吸保护器具。

我这个是ZH30B型隔绝式化学氧自救器,Z表示自救器,H表示化学生氧。30是代表防护时间为30分钟,B为设计序号。

自救器外观如图所示

收到的实物,上半部分是一个橡胶盖子
下面是很结实的金属罐,表面贴有标签

背面,一个腰带扣,用于挂在腰带上

侧面,贴有简易使用说明书
在正规矿山,会组织矿工进行培训考核,必须自救器必须会用才能上岗工作

拆掉橡皮套,可见自救器整体为金属构造

测量一下尺寸

准备开启,按说明书指示,开启扳手,在自救器顶部

观察扳手的结构

自救器是一次性使用的,打开过的自救器,绝不能再次使用
因此,扳手上,带有一个封条,如果要打开,封条就会损坏

用力向上扳动扳手,封条断开

两条锁口带自动分开了,话说这两条锁口带金属制成
压力十足,牢牢的将盖子固定锁死
毕竟井下环境恶劣,自救器必须结实可靠

用力向上拔掉盖子
里面似乎是抽真空的,密封型很好,开启的瞬间听到气压的声音
盖子和自救器罐体之间有橡胶密封条密封

拿掉盖子,露出内部结构,织物和橡胶结构的

小心将它们展开

整个自救器的结构基本都暴露出来了
从左至右,是垮带、呼吸软管、气囊、氧气再生罐

结构是这样的

呼吸软管端口,使用是,用嘴咬住这里,用嘴呼吸。
现在用橡胶塞塞着,避免内部同外界相通导致药品失效
话说这橡胶件做工极其粗糙,上面大概是为了防粘连,抹的类似滑石粉样的东西

用嘴呼吸的话,鼻子怎么办?
别担心,自然有解决的方法,这是鼻夹,使用的时候,用这个夹子把鼻子夹起来
这样就不会从鼻子吸进去有毒气体了

安全阀,如果内部压力过大,这个阀门就会开启,排出多余的气体

垮带,这一套自救器好歹也2斤多重,总不能用嘴叼着吧
所以,正确使用方法是挂脖子上,然后再跑

氧气再生罐上焊了两个吊尔专门用来连接垮带

自救器还有一个特殊结构,氧烛
这是一种固态氧气发生器,一般是氯酸盐和金属粉末组成,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氧气
(又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来在刚戴上自救器的时候供氧
有点像地雷的导火线,一拉就着

上半部分的气囊组件通过抱箍固定在氧气再生罐上

拧开抱箍,准备拆卸气囊组件

可见气囊组件不是一根管子,里面还有一根,是将呼出气体导入氧气再生罐的管道

看看再生罐的内部,网下面有一层石棉垫,保护生氧剂不会掉出来

继续拆呼气管

分开气囊组件和氧气再生罐

气囊接口,不知道为什么,呼气软管里面挂了一根弹簧
为了固定软管不脱落???

安全阀,可见是与呼气软管联通的,要排,也是排废气出去,节约氧气

呼吸口,橡胶结构,内部有一个塑料支架,避免被咬瘪了

这是“人机接口”部分

鼻夹,弹性挺大,做工粗糙,想必夹个这东西舒服不了
但是为了逃命这也不算什么了
对于我这样鼻粘膜脆弱爱出血的鼻子,还是不试了

氧气再生罐是套筒结构,中央是呼气管,呼吸时呼出的气体从中央进入罐底
和超氧化钾发生反应,产生氧气从罐口出来进入气囊
从呼气管看下去,隐约可见淡黄色的超氧化钾

下面继续拆解氧烛

氧烛的固定螺丝被胶封的死死的,费了半天劲将固定螺丝拧下来。结果发现氧烛似乎是从盖板下方安装的,这样根本无法拔出氧烛,拆解失败。原来想拆开氧气再生罐把超氧化钾倒出来看看,结果发现这个罐子压封后还打了胶。想无损拆开是不可能了,况且,超氧化钾是具有极强氧化性的危险化学品。在家切割比较危险,所以就不拆了

拆到这里,内部结构基本清楚了,该看看这东西怎么用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客思指出:
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实现了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总是要经历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由理性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通过拆解,对自救器的工作更进一步得到深化

下面说说自救器的工作原理:
自救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核心是超氧化钾氧气再生剂
超氧化钾和人体呼出的水蒸汽以及二氧化碳反应,生成氧气供人呼吸
主要就是这么两个化学方程式:
4KO2+2CO2==2K2CO3+3O2
2KO2+2H2O==2KOH+O2+H2O2

具体过程如下:
呼出气体经过呼气软管,单向阀,进入呼气管,送至氧气再生罐底部,在此向上遇到超氧化钾。反应生成大量氧气,送至气囊,吸气时,气囊中氧气通过单向阀,进入呼吸软管,进口被吸入。估计这个自救器里面大约有1Kg左右超氧化钾,如果完全和二氧化碳反应。计算得到338g左右氧气,按1.43g/L算是236.4L左右。人的耗氧量,根据高矮胖瘦基础代谢率不同而不同,如果假设潮气量500ml,呼吸20次/分。大概能坚持24分。这是理论计算,要知道潮气量500ml,并不是这500ml都参加气体交换。更何况如果安静下来,耗氧量会进一步减少。因此,按这个计算,30分钟使用时间是没问题的。
当然,鉴于这东西的用途,一旦启用了,肯定没什么好事,还是永远不要用到它为好。

最后是FAQ1
Q:大家一定好奇,化学生成的氧气究竟什么味?
A:没味,氧气嘛,能有什么味,不过,这些橡胶管路什么的,倒是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Q:最后怎么处理超氧化钾?
A:超氧化钾是危险品,最后找了安全的地方旷置,等它大部分自行分解后水洗解决

Q:性价比如何?
A:如能救人一命,岂能用商品价格衡量。可以作为防灾用品储一个在家,遇到火灾逃生绝对有用。

完,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好粗糙,橡胶件实在差。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做成防毒面具的形式?

网友:
为什么骄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做成防毒面具的形式?

猜想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面罩式能难做到这么小;用的时候可能式带上这东西要快,拆开管子往嘴里一插再夹鼻子,几乎是一口气时间就能完成;在电视上看过矿工考这个操作时是蒙着眼睛的,可以想象发生事故时照明不一定能保证,呼吸器操作要简单可靠。

网友B:
有一回看见太古的朋友拉了一车飞机上乘客模块送回厂家回收,那个氧气罐就是类似这玩意儿。有一根线拉着呼吸面具。呼吸面具释放了,一拉线就点燃氧烛。 释放释放面具是一根软轴拉线,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个电动机执行器,乘客模块上没有。有效期挺短的,每年都换一堆,民航法规要求过期了没用的必须返厂回收,不能翻修再用。报废多少返回多少都有清单对序列号,不然我就要一个玩了。
所以万一需要用到呼吸面具了,一定得用点力拉一下那根线!氧烛上有个连着小铁环的小销钉会连着那条线掉下来,这是正常的,不是把飞机搞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见过
看抱箍,像是近年来的产品

网友C:
这样的化学自救器总感觉不如那种小钢瓶压缩氧(或空气)的更好。化学的有保质期限且是一次性的,用时估计气体异味也不小。

网友D:
这个出纯氧?据说吸纯氧会中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化学自救器总感觉不如那种小钢瓶压缩氧(或空气)的更好。化学的有保质期限且是一次性的,用时估计气 ...

我问过这个问题,为啥飞机不用钢瓶集中供氧,机务说是钢瓶+减压器、阀门组件的成本太高,需要定期维护。特别是飞机上用的高压钢瓶,各种认证、法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飞机的氧气瓶一个能买地面上的10个,还是一年一强检。

网友:
此贴应申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回看见太古的朋友拉了一车飞机上乘客模块送回厂家回收,那个氧气罐就是类似这玩意儿。有一根线拉着呼吸 ...

都到了需要用呼吸面具的时候了,把飞机搞坏也无所谓,不会让你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出纯氧?据说吸纯氧会中毒的

中毒到医院慢慢治,总比死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这个问题,为啥飞机不用钢瓶集中供氧,机务说是钢瓶+减压器、阀门组件的成本太高,需要定期维护。 ...

管道供氧的可靠性比个体氧气发生器低,因为飞机出意外的时候管道可能扭曲变形堵死泄露等等而导致大量乘客无氧。个体氧气发射器即使发生故障也只影响个别乘客。

网友:
希望关键时刻这东西真能救命!

网友:
LZ麻烦查一下“空穴来风”是什么意思吧。真是够了,得有一半的人把这个成语用错。

网友:
橡胶件做工真是差呀

网友:
救命的东西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谢谢楼主细致的讲解,收下了

网友:
做工用料可以再改善一下,这东西应该还没几年的,看到ISO9001-2008认证了,那肯定是08年以后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