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暴露年龄的老物件

楼主(2019-11-09):
老家有个偶得的老物件,这次回家抓紧拆了,肯定和电子有关了,大神和老鸟都见过,就只拆不说是什么,简单描述一下结构、材质,看新人有几人见过。
外观及大小(与参照物比对)

材质

胶木体偏一端有个深孔

端盖螺纹连接,拧开近孔的一端

端盖放大

从胶木体中空的管道看进去,可以看见另一侧端盖的凹坑部分

把另一侧端盖也拧下来

将凹坑部分转过来看看

放大了看

整体是什么物件呢?答案太简单,想必新手虽然很容易猜到,但未必有机会见过,故此分享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固定矿石?这个还真没玩到过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锤子头呢?

网友:
不晓得   保险丝!?

网友:
会是收音机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A:
没见过,传说中的铜矿二极管吗?或矿石二极管

网友:
矿石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

网友:
矿石检波器。

网友:
刚开始的矿石检波器,固定的。以后有活动的。六十年代初的产品。

网友:
是矿石收音机的心脏,另一端是自然铜吧?够老的。

网友:
矿石检波器吧?以前杂志上看过。

网友:
固定矿石,这可不算太老

网友:
图一的下面那个,你们不觉得像9V干电池的插口吗

网友:
做矿石收音机的,矿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传说中的铜矿二极管吗?或矿石二极管

大神果然好眼力,厉害

网友:
这种有壳子的没见过,记得矿石用的是硫化铁晶体

网友:
矿机检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