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巧虎Q笔的拆卸

楼主(2019-11-09):
巧虎玩具的Q笔,类似于点读笔,点到书里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对应语音的播放,还能录取相对短的音频,然后播放
比较费电,计划用个充电宝,5V+1117,稳个3.3V,送进去,把线弄长一些

两节7号电池

W25Q256,华邦的NOR FLASH

MX25L8006,也是一片FLASH

中间有MIC,用于录音

牛屎应该是MCU,存储书里各个播放点的语音和通过MIC的录音,应该是两片FLASH,至于空间的划分,就看程序如何写了

最下面漏斗形的传感器比较有意思,哪位同学比较了解,可以讨论下

网友A:
光学传感器,扫描书上的 OID 光码。图书上特种纸张内添加 OID 光学识别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学传感器,扫描书上的 OID 光码。图书上特种纸张内添加 OID 光学识别材料。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学传感器,扫描书上的 OID 光码。图书上特种纸张内添加 OID 光学识别材料。 ...

不错的小科普,我也是好奇点读笔,之前估计跟翻译笔类似的扫描仪加OCR等,实际上都得要对应的专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