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老辰阳的DC5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1-09):
一般认为辰阳出品的是良心货,看来不假。13年的产品,用上了PWM芯片,当年应该很不错了
长这样,双色塑料外壳,铜插脚

激光防伪标

参数和出身

大锤80开搞

正面元件满满

近处一排,输出稳压二极管,消噪电容,保险电阻,4个短小的整流二极管

输入π滤波

开关二极管

输出电解

电路板背面

输入侧贴片元件,PWM芯片丝印CJC

输出侧仅一假负载R9

拆完,谢谢你路过!

网友:
质量还不错,可以改了电压做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是良心货!双色塑料,赏目!PWM芯片,良心!

网友:
除了效率低点没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确实是良心货!双色塑料,赏目!PWM芯片,良心!

几个月不发帖,忙啥哪?

网友:
很像电源管理OB2263MP芯片SOT23—6 ,体积应该是最小的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好货

网友:
没有光耦,原边反馈我喜欢,直接改4.2V充锂电池很安逸哈哈,等牙膏

网友:
可以改成4.2V,直接做锂充电器

网友:
开关二极管???

网友:
正规企业的产品还是相对有保障的!

网友(2023-05-06):
在当时生产的年份,应该算良心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