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同电压版的内存混用6年,居然没发现,一直奇怪为什么会不定期死机。

楼主(2019-11-09):
笔者的PC机是拣的洋垃圾服务器主板,双CPU,所以,可以使用reg ecc的服务器内存条,这种内存条有二种,一种标识为PC3,另一种标识为PC3L,标识为PC3的是标准1.5V电压,标识为PC3L的是低压1.35V,由于内存也是泮垃圾,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注意标签,就把主板内存电压跳线调整到1.35V就插上内存用上了。要说服务器内存条也真是牛逼,标压条,用在低压环境,竟然能用6年之久,只是,其中经常玩着玩着就死机了,特别是BT下载电影时(笔者家里有太阳能发电,不在乎电费),经常无缘无故就不定期死机了,短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天死一次,一直也查不出原因,以为是软件的原因。

最近这块主板被我弄坏了,又买了一块同型号的,便宜啊,才300元钱,插上内存,也能用,就是今天,有一条内存坏了,折腾了一晚上,找出了故障条拿去保修了(刚买没多久),在插内存的时候,无意间看了一眼标签,天啊,有两条PC3内存条混迹其中,这下机器不定期死机的原因恍然大悟了,原来是混用了不同电压的内存条的原因(马大哈看仔细了,是不同电压的内存混插,不是不同容量不同频率混插)。

就是这水冷搞坏了主板,水泵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电停了。

网友A:
不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我也是高低压版本混用也不见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我笔记本一直混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笔记本一直混用,没问题吧

普通内存条,有电压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我也是高低压版本混用也不见出什么问题啊,,,, ...

你把低压当标压用,当然没问题,只不过有可能缩短低压版本的寿命而已。
看问题看重点,我的是标压当低压用。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而是其它的参数引起。

网友C:
16根内存槽,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根内存槽,口水啊

这主板便宜得很,16根内存槽的大概450元左右,12根内存槽的大概300元左右。淘宝上多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内存条,有电压不同的?

笔记本内存条看一下,上面写着电压呢,一般一体机都是1.5,笔记本都是低压

网友:
不定期死机与内存混插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D:
很简单的道理
当年用SD 内存就知道
133 100
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道理
当年用SD 内存就知道
133 100

网友D:
正常呀 一般 ddr3 有标压和低压

ddr4 基本是1。2v 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呀 一般 ddr3 有标压和低压

ddr4 基本是1。2v 标压了

没说不正常,内存分标压和低压很正常,但标压条用在低压上不稳定。

网友:
楼上好几位没算过帐来。低压条高压用,只要不烧,不会不稳定。
标压条低压用,一般不稳定,要能稳定就当低压条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低压当标压用,当然没问题,只不过有可能缩短低压版本的寿命而已。
看问题看重点,我的是标压当低压 ...

不是低压当标压用的,我笔记本是低压的,买了一根低压,卖家发错标压的,装上使用也不见出什么问题,

网友:
安装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低压当标压用的,我笔记本是低压的,买了一根低压,卖家发错标压的,装上使用也不见出什么问题, ...

理论是这样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如果内存槽是一个电压控制器 也就是说 4个槽 是同样电压
那就相当于 几种情况

目前无法对每一个内存槽设定 电压值
所以问题就是在于些

如果是 低压和高压内存
如果 工作电压是 标准 那 相当于浪费了低压内存的省电性

如果运行在低压下,相当于标准电压的内存会不稳定

相当于 发动机 给的油不够
那么发动机 就是会 当包身工 工作
吃不饱 穿不暖

网友:
标压1.5V,低压1.35V。

网友:
很简单,楼主继续在新板子上混用,看出现问题不,不出现就可能是原主板或者那根坏了的条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