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理疗类设备的拆卸

楼主(2019-11-09):
章鱼一样的多个引线,正面的贴纸已不在

背面也没有铭牌

看着熔断器,CX  CY,变压器,用料还不错

CX特写

变压器参数

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L7805

BTA08 可控硅

两个光耦

熔断器规格,拿掉透明帽子,可以看到是6.3A 250V

还有个控制手柄,背面的铭牌

看来控制器在这个手柄里了

有两排整齐的DIP风格片子

果然典型的MCU+数码管+按键+LED的控制电路,使用的台湾麦肯单片机MDT10P72

8位MCU,片内资源少的可怜

画了个草图,了解下原理,就是MCU读取按键和相关计时设定逻辑,通过IO-》光耦-》可控硅-》控制220的零线是否接通,来控制相关外设是否加电

网友:
看功率像是电热器的控制装置。忽悠老人的产品。

网友(2020-02-08):
专坑棺材本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