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罗技鼠标修罗技鼠标,不同年代的鼠标经典的传承

楼主(2019-11-09):
公司找到一个罗技的低端鼠标,我不玩游戏,平时也就用creo画画图,用gxwork2或者汇川的PLC编程软件编编PLC程式。
对鼠标要求不高,这个罗技的鼠标虽然低端,但是手感还行,用起来挺舒服的,可惜被人拆过。滚轮少跟弹簧没了阻尼。
刚好翻到一个ps/2接口的罗技的鼠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拆开看弹簧是否通用。
很感动,两个鼠标估计相差10多年的历史,弹簧居然通用。没办法牺牲老的鼠标修新的鼠标。也算是一种传承。
先合个影

这个是新点的,不是高端的型号,但是对我来说够用。

这是老鼠标,还是带轮子的。

拆开来看看。都是光栅滚轮的,弹簧已经从旧的装到新的上面了,基本完美。

光栅滚轮特写,两款鼠标变化不大,传承下来的经典

最后看了一下老鼠标,壳子质量不错。10多年了还没老化。
那时候估计没用多少回收料。现在就是苹果的手机里面也是不少回收塑料。

网友:
为了22合一加油

网友:
这个弹簧也算经典了,我02年买的鼠标就是这个弹簧结构的。

网友A:
老鼠标居然带钽电容

网友:
这个弹簧我自己找小钢丝做过,现在还在用,手感好。寿命长,联想,清华同方,惠普,Dell都有,都是罗技代工的

网友:
轨迹球的鼠标,手机应该还有一个能用

网友:
光耦结构的滚轮不错,不用担心触点问题。现在很多几十元的鼠标,一般采用编码器滚轮开关。

网友:
罗技的鼠标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时候鼠标贵,舍得用料

网友:
这个轨迹球鼠标我还用着呢,仅有的一个PS2口的鼠标了~

网友:
那时候上网吧打CS,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球拿出来清理里面。

网友(2020-07-23):
这种滑鼠灵敏度不高,还是光电鼠好用多了

网友(2020-09-12):
看到轨迹球鼠标就想起来当时不管谁的鼠标不灵活找我弄第一个事情就是拆出轨迹球清理干净就基本能解决问题,质量好耐用,同时容易带脏东西到鼠标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鼠标居然带钽电容

不像钽电容,应该是独石电容

网友:
罗技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也贵。
以前经常拆小球,把小球边上的的毛绒绒清掉。

网友:
罗技鼠标,感觉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鼠标居然带钽电容

瓷介电容吧。
成本比钽电容低得多。

网友:
老mouse 用台湾产 ic 微动。
偶的老式artec mouse,还是串口机械mouse,就是 ic 微动,1.47N重手感。
号称500万次寿命,触点镀银。
现在降低成本,用国产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