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发热盘怎么拆出来的

楼主(2019-11-09):
想拆出来看看,无从下手。

网友:
没法拆,要拆就榔头起子侍候

网友:
拆它啥用?估计拆不了,焊的,拆坏。

网友:
好像是焊接起来的,坏了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
90年代的,发热盘是独立的,可以更换的。

网友:
焊死的,如果要DIY的话你可以把发热盘连底切下来

网友:
拆是可以的,只是需要四五百度的温度

网友:
这个是直接用铸铝融化,用铝水把发热管浇铸在水壶底的··融为一体···

网友:
焊接的  可能我的那个焊的不太结实 用螺丝刀撬下来了

网友:
量一下两个脚之间通不通,不通的话就是断了没法修了

楼主:
各位老铁,我不是想维修,只是想拆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固化,更换吧。

网友:
里面就一根电炉丝  石英砂 没啥好看的

网友:
角磨机之类的 磨  ,   没设备手工磨

楼主:
用电钻打了几下,难搞。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把!?楼主是不是把保护都拆了?

网友A:
发热盘如果没断,中间加块强磁,可以安装到电动车上当喇叭,超拉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如果没断,中间加块强磁,可以安装到电动车上当喇叭,超拉风 ...

按一下然后没电了……

网友:
撬下来过,得找那有点缝的

网友:
铁皮剪伺候,剪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