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XIAOMI MDY-08-EV充电头无输出

楼主(2019-11-09):
小米5X的原装充电头,开始是时能充时不能充,后来变为充一会就没输出了,开始以为USB接口生了铜绿所致,现在不能充就只能砸开看看,超声波焊接的真不好拆哈
大锤子准备着:

楼主:
砸开反复检查,发现是标为223的R9开路,按字标应该为22K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贴片电阻,找个小22KΩ电阻换上仍然没输出,这还有修的价值没?

网友A:
223是R6 1R0才是R9好吧

网友:
看我的小米6原装快充头也飘手机触摸屏幕,很严重,充电时都玩不动。京东自营买的,是不是假货。不舍得拆。

网友:
砸大锤并发症,估计难救活了

网友B:
安慰,大概还有其他小芝麻坏了,等牙膏

网友:
修这些很麻烦,常常买不到参数相同但体积这么小的元件,如高压电容,ntc

网友:
偶一直用的三桑0.7A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3是R6 1R0才是R9好吧

真的看错了,反正是223的电阻开路了,但换上仍然没输出,不会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慰,大概还有其他小芝麻坏了,等牙膏

可能还有些芝麻没发现或检测出,可惜了这好的电源头。

网友:
这种小体积充电器好多定制的专用件,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看错了,反正是223的电阻开路了,但换上仍然没输出,不会修了。

查查管子有没烧坏

网友:
我怎么感觉R10那里的焊脚有虚焊现象呢?

网友:
我的小米快充头输出反复断开,是什么情况,空载用万用表量电压,5v输出一秒有,下一秒没有,就这样一直反复

网友:
就几个件,要慢慢查一遍,低压经过二级管有没有输出

网友:
謝謝分享  小巧实用。坏的不多这个。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修的累

网友:
看看快恢复二极管,还有电容,低压端那是什么芯片,查一下,

网友:
充电器如果好好爱护,使用寿命还是比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