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500dpi炼狱蝰蛇主板和微动改插拔

楼主(2019-11-09):
老款3500的炼狱蝰蛇是上下双板子的结构,很容易断排线,我手上的老款蝰蛇拆解换微动的时候把连接2块主板的排线弄断了,就想把排线改成像鼠标线那样的插拔结构,后来又想将微动也一并改成插拔的,就买来材料,开始搞。先把微动拆下,拆微动时候不小心,拆的时候,掉了一个焊盘,后面飞线连接的,拆下微动后,用1.3钻头扩孔,再在正面用3的钻头将孔位扫一下,使鸡眼钉放入后顶帽和板子齐平,然后将鸡眼钉(M1.3)插进去,背面焊接就行了。
改排线时,先将下板的排线孔多余焊锡去掉,装上插座,焊接牢固,再将上板的排线分成单根,分别加上金属小插头后一起放入排插头内,最后插在下板的插座上就行了。
以后更换微动也更方便了,还不怕断排线了。

网友:
微动的座子的尺寸?

网友A:
这样微动会不会变高了啊

网友B:
好想法呀,微动这样子改拔插

网友:
好复杂的鼠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微动会不会变高了啊

间距2mm,不会变高,扩孔后,把正面用3的钻头扫了下,使鸡眼钉放入后顶帽和板子面是齐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法呀,微动这样子改拔插

很早就有人这样改了,我只是按别人的方法做而已。

网友C:
插拔总有接触不良的一天
话说,这微动经常要换吗?我看到有人换,也买了几个微动备着,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拔总有接触不良的一天
话说,这微动经常要换吗?我看到有人换,也买了几个微动备着,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

我一般打游戏用,鼠标多半年就双击了,话说回来,不打游戏的,也没几个人会买这种游戏鼠标。

网友:
换一个质量好的进口欧姆龙微动。滴一点wd40,保用5年,5年后再说吧。折腾这干嘛。

网友:
有这种DIP单独的插座的,镀金,内带弹片。

网友:
感觉没太多必要。鼠标这玩意,又不经常拆着玩。。。换个好点的微动,用几年直接换新。

网友:
折腾无罪,快乐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