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储能点焊机改装并加壳

楼主(2019-11-10):
一个多月前组装个电池组,刚好看到个点焊机挺便宜,就买了一个来用。用用么感觉还不错,不过只能点个0.1mm厚的镀镍钢带,火力有些不足。
前几天又要玩一组电池,拿出来想继续用,结果电池挂掉了。。。找老板批评了一通,啥垃圾电池自放电一个月把电池给放死掉了,
老板回复:不是电池原因,是电路板耗电把电池拖死的。让寄回去修。看老板还比较负责,想想算了,反正我大火力电池还有好几坨仍角落里发霉,
正好拿出来用用。

然后就开启了折腾之旅:电池换掉,用松下电池两节替换(这玩意4节启动3.0的车子都没问题,用这里小意思。
本来贪便宜买来打算给车子当备用启动电池用的,结果买车后发现我车子根本就不需要那玩意,从此角落里吃灰n年。)。原来是磷酸铁锂电池,
充电器是7.3v的,顺便改成8.3v输出(研究了下充电器电路,发现本来就兼容两种电池,焊掉一个tl431对应的电阻就搞定,老司机都懂。
然后改完发现电压到11v,差点阴沟里翻船,仔细一看,焊下来的电阻是两个贴片叠焊的。。。赶紧焊回去一个,电压顺利回到8.3v)

量了下那个点焊机的板子,发现待机电流9ma,这nnd不把电池搞死才怪,老板竟然连个开关都不加,如果点焊用掉电池一半电,仍角落俩星期电池估计就死翘翘了,
这怎么能忍,肯定得切电路板加开关了。加完开关,反正要改了,干脆线也改下吧,原来12awg的线实在是太啥啥了,电阻一根就2毫欧多,怪不得
连0.1mm厚的纯镍带都点不到。于是给换了两根8awg的硅胶线。

换完后。。。火力好足啊,尼玛,内阻改太小,电池太猛,只有4个mos,顶不住啊,只听到一阵噼里啪啦乱响,mos全部壮烈牺牲,pcb板铜皮都烧断掉了。
没辙,只好求助万能宝买了一堆mos回来换上,12awg线换回去一根增大电阻减小电流,pcb铜皮断掉的地方就堆点锡连回去。搞好后,发现果然好用很多,
0.2mm厚的纯镍带轻松点焊,点到美工刀片上使劲拉都拉不掉。

电路改造完,发现真是个小神器啊,很喜欢。但是裸奔的样子太丑了,于是建个模,搬出吃灰好久的3d打印机一整乱打,终于整容成功,完全改头换面了啊。

下面开始上图:
买来的点焊机和电池,电池本来有两块,一块零电压死彻底直接进垃圾桶了。4个低内阻大电流mos,单个最大300多a,4个应该能过1200a吧。

替换的松下电池,原来是4个一组,直接上电磨肢。。。解。。。之,吃灰板凳开始重放光芒

电路板划红线处切断,是7805接个电阻再到电池正用来供电的,两端跨接开关(有相同板子的坛友一定要改下,要不然迟早电池完蛋)。

3d打印的外壳、盖板、按钮、螺丝垫片

电路板固定到盖板上:

电池装进盒子中:

盒子组装起来,严丝合缝,是不是蛮漂亮的
好奇的坛友会发现,咋还是双色的呢,打完个盖打盒子结果耗材用尽(就差那么一点点),结果浪费了半个壳的耗材。
换了橙色耗材打壳,发现这样反而比单色的更好看些,哈哈,因祸得福

开机,led等闪起来,prefect:lol:,打完收工

网友:
应该是点0.2mm厚的纯镍带吧。

网友A:
电路板购买链接?

网友B:
用电池的就是不如用变压器的皮实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购买链接?

店铺叫:磷酸铁锂汽车电瓶工厂店,你自己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的就是不如用变压器的皮实耐操!

业余偶尔点下,太皮实对俺来说也没啥用
职业加工电池那肯定不能用这个,点多了发热就撑不住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购买链接?

这家店铺很垃圾,之前是红色的我买了。布线差的不得了,内阻又高,我用蓄电池不够力,换铁电又烧了管子;烧管子不怪他,但是问哪个店长,10问9不答,烦得要死。
然后出来个电池的,也就是楼主那个,我看了也是没设计开关的,
傻设计,一个星期就会把你电池过放了,一点技术都没有这个板子。
后来看这个不错的准备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