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突发奇想已验证(数显网线测试仪制作),用普通A4纸自制锡膏网。

楼主(2019-11-10):
       偶然间在社区看到一篇数显网线测试仪制作-后续-附PCB文件,感觉挺有意思,就想仿制一个,打样回来后,感觉脚好多,用牙签涂锡膏太过于繁琐,就打开某宝找之前那家15包邮的钢网,发现已升价,而且夜已深,更怕撞到双11,就算不计成本定制回来的时候,恐怕兴趣已过,因之前有手工雕刻塑料片快速刷锡膏的经历(昨天),就想着手工雕一个,然后发现这些脚挺小的,徒手雕塑料片,不容易。就想试试A4纸行不行,好,说干就干。

打印出来了,用雕刻刀把焊盘的地方抠掉。

把纸张尽量对准焊盘,简单折叠固定。

刷锡膏。

目测是可以用的,嘿嘿,右下角太少的地方,手工补一点。

上热风枪,我没找到3左下角那个阻值的电阻,就暂时不贴,不影响观赏。

然后把网口模块烙铁焊上去,收工。

总结:A4纸,手工雕刻,是可行的,刷的力度和锡膏的厚度,可以用纸张的厚度和自己的力度控制,方便个人玩家试制,反正自己制作,刷一片就扔了。欢迎大家交流心得。

网友:
用照片打印纸,有一定厚度。或者直接用旧照片,不吸水。

网友:
3D打印可以吧?

网友:
太厚了,用0.2mm塑料或者电木更好

网友A:
我用激光切割试了一下,刮不了几张就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激光切割试了一下,刮不了几张就烂了

我正打算下午用激光切

楼主:
测试了激光切纸片 使用效果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如果把纸弄好后浸蜡会不会好点

网友B:
这个用刀头,板子上涂焊油,刀头上多上锡,直接拖就行了。还有你既然有风枪,教你一个简单方法,弄一小坨锡浆,找个大点的贴片电容放锡浆上,风枪吹化,拿个镊子夹着电容在板子上拖一遍,保证每个焊点大小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刀头,板子上涂焊油,刀头上多上锡,直接拖就行了。还有你既然有风枪,教你一个简单方法,弄一小坨锡 ...

我就是这么拖的,比捣鼓锡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刀头,板子上涂焊油,刀头上多上锡,直接拖就行了。还有你既然有风枪,教你一个简单方法,弄一小坨锡 ...

LQFP的焊盘也这样拖吗?

网友:
我还想用透明薄塑料片刻锡浆网呢,看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QFP的焊盘也这样拖吗?

修手机排线座或其他比较多比较密的焊盘什么的,我都是用吸锡带吸干净,然后这样上新的焊锡。

网友:
0.1mm厚环氧板很好

网友C:
这么点东西,几个原件还用得着做锡膏网..也是无语了,,,T12加低熔点锡丝,几分钟搞定了。。。。不过创意是挺好,也繁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东西,几个原件还用得着做锡膏网..也是无语了,,,T12加低熔点锡丝,几分钟搞定了。。。。不过创意 ...

这是测试,测试当然用简单的,我已经用激光雕刻复杂的了,可行。

网友:
不错的方法,赞一个

楼主:
先给小巧玲珑的她做件衣裳

网友(2020-09-08):
引用 楼主:
先给小巧玲珑的她做件衣裳

给本体也做一件,然后侧边预留上磁铁的槽位(最好给本体背面也预留上,方便用完后顺手吸到机柜之类的铁器上收纳),里面拿502粘上强磁块,这样本体和无端模块就可以在一起了。

网友:
贴片元件真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