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驻车燃油加热器

楼主(2019-11-10):
在咸鱼上不到400元购买了一台驻车燃油加热器,买来柴油连接起来烧了半个小时,还不错挺热乎!很好奇里面的结构拆开看看,这个价位的国产加热器的质量怎么样?

外壳为铝制喷漆,运行起来冰冰的没有温升。

整体注铝,分量很足!

顶端是取暖进气风扇,上孔为助燃空气孔,下孔为燃烧废气孔。

电脑板,质量不错。没注胶方便维修。

拆开先看到助燃风扇跟进气风扇同轴内含电机。

楼主:
加热棒电阻为0.2欧,整机点火电流10安多。

楼主:
雾化室整体不锈钢,厚度也还可以

楼主:
原理,柴油被脉冲泵喷在钢丝圈上,钢丝圈包裹着加热棒,升温后的燃油被吸进雾化室雾化,加热棒进入点火模式开始持续升温变红,点燃雾化蒸汽。设定的点火模式过后,加热棒转成加热模式,只对燃油进行加温防止低温地区燃油雾化不好。雾化的好不好是能否持续燃烧的关键!雾化空混这点比德国的埃贝赫的加热器好多了。 贴几张德国产品的图片。

上面的是德国的埃贝赫加热棒和雾化头,可以看到他的加热棒位于钢丝网的一侧,后面是供油管直供到钢丝网上,钢丝网面积较大,加热塞需要加热较长时间。空气从周围的格栅进入包围住了燃油蒸气,存在混合不均的问题。当然德国工程师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做了如下补救:

雾化室里比国产多出的这个小筒就是扰流,加强空油混合的作用。

国产的加热塞被黑圈处的钢丝网包裹着,红色加油管喷油进钢丝网,直接被加热塞加热后,被旋风吸进雾化室。
这种设计钢丝网面积小,加热迅速。进入雾化室的燃油全被加热一遍,适合高纬低温地区。热油蒸汽被旋风吸入雾化室,雾化较好。容易持续燃烧。

楼主:
线路板是19年4月制成的,带霍尔检测风机转速,400元的国产柴油驻车暖风机,质量怎么样?大家来评评!

楼主:
没铝体的温度传感器,万一进风口被堵会持续升温。也可能火焰传感器是温度传感器,天亮了我再拆开验证一下。

网友:
8年前的全顺车装过,是加热防冻液,最冷零下20度的时候先启动它,烧个十分钟左右,防冻液温度起来一些,一次着车成功,

网友:
10几年前的沈飞大客车也自带,不过只有一个功能,燃烧后热气给车厢加热,现在的大客车都是热管理系统了。

网友:
北方地区这个设备实用,南方就没有必要用了。

网友:
我车上的估计就是这种货了。新的大概七八百块钱。河北产的吧

网友:
不了解,工艺还可以,看到5KW,热量如何,小时耗油呢

网友A:
可能给家庭供暖不?运行成本如何?,怎么看起干干净净的,一般来说烧柴油都脏嘻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给家庭供暖不?运行成本如何?,怎么看起干干净净的,一般来说烧柴油都脏嘻嘻的 ...

家庭用你得买十个八个的。。。成本嘛,这玩意儿烧得是油,日常生活中还有比油更贵的能源吗?

网友B:
看功率5KW,不比空调2KW什么的高多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5KW,不比空调2KW什么的高多了嘛?

空调消耗两千瓦 至少制热四千瓦

网友C:
耗电量怎么样?一般都是停车用  怕电瓶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给家庭供暖不?运行成本如何?,怎么看起干干净净的,一般来说烧柴油都脏嘻嘻的 ...

单个房间可以考虑,两室一厅就不行了,零下十度左右,房子保温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电量怎么样?一般都是停车用  怕电瓶不够用

12伏2安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铝体的温度传感器,万一进风口被堵会持续升温。也可能火焰传感器是温度传感器,天亮了我再拆开验证一下。 ...

进口和国产的都没有火焰传感器只有温度传感器,所以不存在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