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遇到有BIOS设置密码的笔记本很头疼,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9-11-10):
我有个HP 2230S的笔记本,换了个键盘,就开始提示输入密码,我不知道。
有时按ESC键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大多数情况进不去,提示要密码,或者指纹。
网上找攻略,不顶用。我找不到HP提供的安全管理软件。也没有固件可刷新。

网友:
试试:
开机按F11自动选择启动项,按上下方向键选中U盘,然后回车启动U盘!

网友:
用u盘进PE选择密码解析

楼主:
我说的是BIOS密码,不是开机密码。如果这么简单用PE就解决了,我早就解决了

网友:
找个矮人工具箱或者带dos工具箱的,一般都带cmos密码清除的

网友:
笔记本BIOS密码早就能预防拆电池、软件破解了,特别是工业、军用级的

网友:
百度来的

您好,感谢您选择惠普产品。 建议您参考下列信息:

一、如果此时您在可以进入到系统,那么您可以尝试安装protect tools软件,然后开启pre-boot功能(开机加电密码,设置后一定要记住,否则无法开机)
HP ProtectTools Security Manager Suite工具管理套件:ftp://ftp.hp.com/pub/softpaq/sp48001-48500/sp48447.exe(支持xp、vista及win7系统)
这样做的目的是激活bios管理员账号,操作后,请您按照下面的步骤删除bios密码及取消pro-boot功能功能:
1、开机点击F10,使用您之前设置的密码进入BIOS administrator账户;
2、在security中选择User Managerment删除相应的BIOS账户;这样您之前无法进入bios账户及密码即可被删除;
3、选择Change Password,然后会要求你输入旧的密码,输入之后会要求你输入新密码2次,此时留空就可以了;
此时您登陆的administrator账户密码被清除;
4、关闭您之前开启的Pro-Boot 功能,如果不关闭,会有开机加电密码,步骤如下:
a、首先进入系统,双击右下角的小盾牌图标,开启ProtectTools。点击左上的HP ProtectTools,然后点击下面的开始,然后点击安全管理安装程序
b、可能会出现一小段动画,点击左下的关闭将其关闭掉,然后在出现的界面点击下一步(注意中间盾牌周围的6个图标都是不可点的,只是一个装饰)
c、在接下来的界面需要将Pro-Boot Security去掉勾选,然后点击下一步。
d、最后会向您确认是否关闭该功能,点击确认,
e、最后会提示您已经关闭了此功能,点击完成。下次开机不会有加电密码了。

二、如果以上操作不能实现,或者您不方便操作,建议您联系维修中心帮您处理。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询距离最近的惠普金牌服务中心:
http://www8.hp.com/cn/zh/support-drivers/esupport/ascpps.html

希望以上回复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楼上的,首先谢谢你。可是我已经提到了, 网上的方法早就试过了。你自己试验一下你提供的链接能否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首先谢谢你。可是我已经提到了, 网上的方法早就试过了。你自己试验一下你提供的链接能否打开?
...

下载链接可以打开,服务中心打开是联系惠普

楼主:
没有用,无法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无法下载。

可以下载的,专门试了试。如果需要请留下邮箱。

网友(2020-01-19):
开机bios密码。。简单刷个新BIOS就完了!!实在不会找靠谱的修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