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电话显示屏不错,可以做个时钟

楼主(2019-11-10):
老电话里的,做工不错

虽然也是牛屎

这个连接方式的电话机屏少见吧

上电,显示效果很好

步步高标志一闪一闪的

接线方式

网友A:
然后呢?先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先插一下?

哈哈,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没了

网友:
搞完 早晚逗得扔了 ………………
哈哈哈哈

网友B:
很多淘汰电话机上似乎都有类似的屏,但调节、控制复杂吗?字符显示倒是很清晰,不过这13-32-20是指2013年32月20日?倒过来看也不对劲啊!

网友:
设置 如果是步进式的还不错,如果用数字输入,则需要数字小键盘,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淘汰电话机上似乎都有类似的屏,但调节、控制复杂吗?字符显示倒是很清晰,不过这13-32-20是指2013年32 ...

13点32分20秒

网友C:
这个步步高标志,当时是办公室的一个文员设计的,美女姓杜,97年吧。赫赫,往事已矣~

网友:
创意不错,怎么调节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淘汰电话机上似乎都有类似的屏,但调节、控制复杂吗?字符显示倒是很清晰,不过这13-32-20是指2013年32 ...

设置按键好像都能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步步高标志,当时是办公室的一个文员设计的,美女姓杜,97年吧。赫赫,往事已矣~ ...

满满的故事啊

网友:
对,对。楼主说的是做个时钟,我想到万年历上去了,因为我办公桌上那个电话机每次设置时都要日期、时钟一起调。

网友:
快点搞个外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