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百得电动起子

楼主(2019-11-10):
从垃圾堆里捡了一把电动起子,经过检查,功能完好,只是电池废了,万能的淘宝上都没有找到对应电池,求助一下大神们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1个18650搞定,效果比原装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18650搞定,效果比原装还好。

电压需要改吗?电机上写的是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需要改吗?电机上写的是2.4V

我的已经改成18650电池的了,只是没法上那颗外壳螺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需要改吗?电机上写的是2.4V

用得不多的话不用改,实在不放心串个二级管就行了。

网友:
淘宝上这种很多

网友:
直接换18650得了

网友:
买两个sc镍氢电池换上吧,3.6电压高,电机,齿轮都容易坏。镍铬电池就算了,好不到哪去,原厂的08/09年出厂都是镍氢电池了。

网友:
2.4v还是两串镍氢靠谱,实在不行,一节铁锂动力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