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得起子2.4V电池

楼主(2019-11-10):
有一个百得电动起子2.4V电池挂了,万能的大淘宝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看看坛友们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
一只18650动力锂电池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下面位置长度够的话可以放个18650或是26650锂电池,用铁锂电池电压与原电池接近些转速扭距改变不大,但是你要解决铁锂的充电问题。B6可以充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