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近距离看伪装成松树的通讯塔

楼主(2019-11-10):
不远处有棵松树,树顶长得明显有点不正常

走近,不仔细看的话还真像松树

“树干”有攀爬的铁杆
“树枝”是螺丝固定的

“松针”做得还挺像的

这像是吊装用的

表面刮出线条模仿“树皮”上的裂纹

根部的小门彻底暴露了它的身份

旁边就是电源柜吧

贴“树干”向上看,能看到“树顶”的通讯器材

这种通讯塔貌似都伪装成松树,估计是利用它高大的外形,但偶这边树木都并不高,就显得它太打眼了

网友A:
松针都做成天线会不会更好?

网友B:
用来放受到“辐射”影响的睿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放受到“辐射”影响的睿智的

打错了是防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网友:
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
不知道的人以为破坏树木呢。

网友:
感觉有没有伪装可以看出周围居民对辐射的认识多少,要是都知道肯定不伪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周围有人又要用手机,有看到天线就辐射阴影。      我们院里就有,手机没信号也闹,是看到天线塔也闹。

网友:
配合环境而已。

网友:
这是红警4里融合了幻影坦克、光棱塔、心灵控制器这些黑科技于一体的的最新高科技---幻影基站

网友:
中医,转基因,电磁波,国民科学素养试金石

网友:
我们小区的信号放大都是指示牌   套路深的很啊

网友:
我这边也看到一棵,孤零零在山坡上,明显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防止打仗的时候被敌人看到从而搞破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周围有人又要用手机,有看到天线就辐射阴影。      我们院里就有,手机没信号也闹,是看到天线塔也闹。 ...

这让楼顶就有小型信号塔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针都做成天线会不会更好?

那系统是不是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放受到“辐射”影响的睿智的

但睿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让楼顶就有小型信号塔的怎么办

扣个外壳伪装空调或热水器。  我们这就这样,你看楼顶上有个方盒子,扇叶是画上去的,那就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可能的原因:
1.免得附近居民闹
2.景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