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修索尼Clie NZ90不开机

楼主(2019-11-10):
最近入手一台不开机的NZ90,到手拆开检查,发现铝合金外壳氧化严重:

放近点看看:

这就是铝合金外壳高大上的不足之处...废话不说,清理工具三件套上场:
1、介纸刀:用于清理金属和塑料件;
2、塑料尺:用于清理柔性排线;
3、牙刷:用于清理排线及主板(沾上点高纯度酒精)。

看看清理效果(四条飞线是用来测试电池的):

外壳清理完后喷上油漆保护,同时把屏幕上盖也清理一下,否则氧化物会把屏幕撑破!

清理完检查未发现异常,安装好先试试吧,安装过程就不放出来了,把我自己改装的电池放出来看看吧。我是用介刀小心割开上盖片来换电芯的,这种改法方便以后再次更换电芯:

装上电池直接就能开机了!估计是氧化物造成主板漏电或接触不良吧,最难得的是摄像头竟然是好的!
PS:提供一个NX70摄像头报错的维修经验:将排线插到尽头后稍微拔出来一点点再压上卡扣试试。

经过测量电池左边两个触点是直通的,在线引脚电压(左起):
1、4.2V
2、4.2V
3、3.18V
4、地

由于原装电池不好买,打算用其它电池替换。先做个测试:

不行,提示电池已不能使用:

目前我已测试过PSP1000、三星、苹果、华为、诺记、HTC等电池,均不行,有时间找几个索尼系列的试试,如果成功,可以把机子的电池座拆掉,方便安装更大容量的电芯。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后续更新。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收藏?

嗯,喜欢收藏一些老古董玩玩,怀旧。

网友:
全尺寸键盘,

网友:
牛掰了,666,质量真不错哦

网友B(2021-04-03):
请问索尼tj35背光不亮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B:
请问索尼tj35背光不亮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大多是排线问题。

网友(2022-08-27):
这个机子不能直接接电芯吗?索尼检测不认是吧?

网友C(2024-08-25):
白色的粉末是氧化物么,我还以为是奶粉啥的掉进去了。我有个90,屏幕部分拆开好多氧化物

网友:
感觉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粉末是氧化物么,我还以为是奶粉啥的掉进去了。我有个90,屏幕部分拆开好多氧化物 ...

是的,铝合金氧化了,我尝试了好多办法:除锈剂、油漆都没用,最后刮干净刷了一层环氧树脂,两年了都没事。

楼主(2024-11-15):
附上CLIE系列尾插定义:
CNT和GND之间的电阻告诉Clié连接了哪个外围。 一个开放的CNT引脚被认为是“未对接的”。 22KOhm表示串行(RS-232)电缆/支架连接。 47KOhm表示串行(RS-232)调制解调器/蜂窝连接。 220KOhm表示USB电缆/支架连接。 注:22KOhm只会激活UART而不是USB设备,不能解决缺少RS-232驱动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