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蜗牛换掉原来的16G固态,装上64GMSATA后装上32位WIN7一直循环重启。

楼主(2019-11-10):
B双我换64GMSATA固态。一开始是GPT分区的预装的win10。。B双怎么设置mbr引导?我换了64gmsata固态装WIN7后一直进不了系统,64G的固态我已经重新分区了,是MBR类型的了。装好WIN7后一直进不了系统,一直循环安全模式,正常启动这画面。总之选哪个都不行。我才装的系统啊。晕!难道这个主板不支持32位的WIN7?星际蜗牛J1900的CPU。4G内存。换上的64G固态。。。有谁知道这是啥情况?

网友A:
看BIOS里硬盘模式AHCI,是的话该了就行

网友B:
你装64位呗,某些主板会不支持32的W7.

网友C:
BIOS里面是不是有个设置选项来着,你改成windows试试

网友:
系统咋装的?检查BIO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BIOS里硬盘模式AHCI,是的话该了就行

是AHCI。改成IDE?那不就固态发挥不了效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是不是有个设置选项来着,你改成windows试试

改成了windows7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64位呗,某些主板会不支持32的W7.

你说的这个有可能?蜗牛主板不支持32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HCI。改成IDE?那不就固态发挥不了效果了吗?

AHCI老的win7不支持进不了系统,改IDE进进系统再系统参数可以用AHCI.具体怎么改自己百度。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支持32位系统了 建议你根据主板型号上他们官网看看 有些也是体统32位的BOIS的重新刷下
不过现在都用64位了 咋还32呢 32连超过4G的内存都不支持了 既然主板都支持64位了 建议还是装个64位系统

网友:
msata接口比较挑,要mlc颗粒的固态,三星830evo 128g 实测正常

网友D:
一般上来说,能装64位就能装32位,不存在说不能装32位,估计是BIOS里某些设置没设对吧!
我也有一台B双,用朗科的256GMSATA换了原来的16G,分区表一样是MBR ,32位 WIN7 装过没问题,后来看到32位的WIN7 认内存只能在3G 多一点,就改了64位了,一样没问题!

网友:
我的945主板都能支持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上来说,能装64位就能装32位,不存在说不能装32位,估计是BIOS里某些设置没设对吧!
我也有一台B双,用 ...

你好,请问你的B双是BIOS的图给截取发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
32位系统无法识别3.2g以上的内存,至少装64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B双是BIOS的图给截取发出来看一下吗?

我恢复过一次出厂默认设置,然后什么都没改,一直这样用,啥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