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球首拆头戴显示器GOOVIS G2,拆机

楼主(2019-11-10):
新购买的头戴显示器,GOOVIS G2 线材太硬,打算换个线材软的,拆机看看。老规矩不多说,上图

网友:
话说这种设备时间用长了真的不会影响视力咩

网友:
woc,5千多:funk:funk:

网友:
高端玩意儿,没玩过。

网友A(2020-03-04):
我GOOVIS G1进灰,我把它拆了,又装起来,但是装完HDMI线断线了,需要换线。你用的什么软线?头子怎么做的?请求指导。

楼主(2020-12-18):
引用 网友A:
我GOOVIS G1进灰,我把它拆了,又装起来,但是装完HDMI线断线了,需要换线。你用的什么软线?头子怎么做的 ...

直接买个HDMI头和壳子,X宝上有,自己焊线,或者简单点,买个HDMI线,直接插主板上即可

网友(2023-06-26):
插主板的这个 hdmi 头是不是非要直角的才行

网友:
太高级了,行

网友(2024-02-11):
佩戴效果如果,有没有眩晕的感觉

网友B(2024-05-16):
我也有台G2 pro 用了快5年了,HDMI线老化,线皮子发粘了,想换掉,问下楼主,主板上是HDMI母头么?直接买根成品线插上就行?我一直以为是焊接到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台G2 pro 用了快5年了,HDMI线老化,线皮子发粘了,想换掉,问下楼主,主板上是HDMI母头么?直接买根 ...

你看我pro拆出来要焊线的,我插头丢了没法量线序接线,你拆的时候量一下顺便告诉我

网友(2024-07-29):
眼镜进灰了看看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