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怎么间断打火

楼主(2019-11-10):
华帝真的是电老虎,只能用充电 宝里面的20650电池去改,在网上买了保护板,结果,接好线路,插上燃气灶,结果打火针间断放电,我测了一下下图中线路的输出电压,3.5v。有朋友说,是不是燃气灶有过压保护,我说以前是两节干电池,怎么也有3.2v,就多出来0.3伏,怎么可能保护的。

网友A:
保护板不行,打嗝了,去掉保护板试试,好了就换大电流的保护板,或者电池内阻太大.另外充满电是4.2V的,最好输出串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不行,打嗝了,去掉保护板试试,好了就换大电流的保护板,或者电池内阻太大.另外充满电是4.2V的,最好输出 ...

我这个电池是3.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不行,打嗝了,去掉保护板试试,好了就换大电流的保护板,或者电池内阻太大.另外充满电是4.2V的,最好输出 ...

请问保护板哪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池是3.6v的

看好标签,电池电压是低压3.6V充满电4.2V,这个保护板输出电流不够(这种保护板一般输出2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标签,电池电压是低压3.6V充满电4.2V,这个保护板输出电流不够(这种保护板一般输出2A以内) ...

不好意思,没看清。燃气灶需要的电流超过2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清。燃气灶需要的电流超过2A吗?

升压电路瞬间电流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瞬间电流会比较大

你的意思是,这个保护板有问题?那我应该换什么样的保护板?我用手机电池,能正常工作。

保护板的参数,我也截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保护板有问题?那我应该换什么样的保护板?我用手机电池,能正常工作。

为啥我直接用的18650电池,也没有加保护板啥的,一样可以用啊?燃气热水器也是直接用的,不好打的时候就取下来充电,一直这样用了几年了

网友B:
看你敢不敢    我家也是垃圾华帝聚能灶(12年底购买),超级废电池  恼火   15年初改3V电源直连电池接触点 (烧菜时才打开电源) OK   一直用到现在   完美(有能力随便一个1A手机充电器改电压都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敢不敢    我家也是垃圾华帝聚能灶(12年底购买),超级废电池  恼火   15年初改3V电源直连电池接触点  ...

你用多大电压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电压的电源?

手机充电器改电压为3V(要求1A电流或2A)或者直接淘宝  3V点火电源

网友:
手机充电器改3V用了好几年了……电池麻烦死了。

网友C:
灶子哪点电,500MA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灶子哪点电,500MA都够了。

反正都是包邮几块钱滴东西   电流大些不是更稳定么?

网友:
这种燃气灶的用电量都耗在电磁气阀上了,建议用5V充电电源串两个二极管直接供电算了,省事。下次换燃气灶记得找一个电池供电的,一个电池用一年没问题的。

网友A:
首先,电池电压低于3.6V,这个时候电池内阻回比较大,这种保护板的关闭电压是3.3V左右,一旦电流上去把电压拉低到3.3V保护板就会关闭输出,所以建议你先给电池充电到4.2V再试,测试可以先不接保护板直接看看能不能用,如果能用再加上保护板再试.如果直接接电池都不行就是电池该报废了.保护板最好是那种双82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池电压低于3.6V,这个时候电池内阻回比较大,这种保护板的关闭电压是3.3V左右,一旦电流上去把电压拉低 ...

特别感谢

网友:
锂电池充满是4.2V,有点电压高,串一个1N4007二极管进去降0.7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不行,打嗝了,去掉保护板试试,好了就换大电流的保护板,或者电池内阻太大.另外充满电是4.2V的,最好输出 ...

能不能麻烦画个整体的线路图,我也想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