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怒改三脚架云台

楼主(2019-11-10):
以前买相机送的伟峰3730三脚架,用老的D3400没问题,换了D750后云台受不了,按下快门要5~6秒后才不会晃,本想买个好的三脚架感觉没必要,主要是家里拍拍近物,偶尔出去用用,再化几百没必要,干脆买个云台来改下,于是撬了老云台(此三脚架云台是胶粘在中轴上的,不能无损拆),根据中轴尺寸想了几个办法,最简单的是找车床加工铝合金一体座,某宝和本地问了下价格,都在100+以上,同时要提供CAD图纸,自己的三视图现在的师傅都不要了,本着节约的原则于是某宝买英规螺丝,自家废料房找材料,下面就是具体的改装图了,改好后相机稳得一逼,直接按快门都不会糊片。图上有说明,最后装时螺丝和阀壳灌了环氧树脂没拍照,

网友A:
不错,大铜圈外面再加个黑色塑料套就更好了。
楼主这个三脚架成色尚可,还有改造的价值。我有个三星活动赠送款和一个日本原产理光三脚架,都是个别塑料件老化,特别是后者做工精致、非常厚实,但因件不好配只能废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大铜圈外面再加个黑色塑料套就更好了。
楼主这个三脚架成色尚可,还有改造的价值。我有个三星活动赠 ...

打算找塑料管来代替,找不到再喷下黑漆。

网友B:
没用快门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快门线么?

相机+镜头有1.5KG还多,以前那个云台是塑料还是单边支撑的,晃得提心吊胆的,改好现在稳如狗了

网友C:
感觉这个球云台不如固定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球云台不如固定的好用

当时也考虑过三维云台,两面支撑的铝合金的太贵尺寸也大,塑料的又怕和原来的一样晃,并且怕改装不成功,球台即使改不成功,还可以放微型支架上放灯等小东西不影响调节,三维的那个手柄在桌面上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