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9-11-10):
大水牛电源真的很烂吗?会不会烧硬件?

网友:
应塔尔显卡不差电的,还凑活。按摩店的就算了

网友:
七喜不是做饮料的吗,怎么又有电脑又有手机,现在还有电源

网友A:
烧硬件不至于,这种电源就两个问题,功率虚标,电压波动大,换个长城的吧,也没差几块钱

网友:
凑活用还行,不过还是建议换个长城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硬件不至于,这种电源就两个问题,功率虚标,电压波动大,换个长城的吧,也没差几块钱 ...

长城智能网星、安钛克、航嘉这几款都不错吧?

网友:
这个电源都能用,那么长城、航嘉几乎随便一款都能用,安钛克建议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