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康洋牌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1-10):
康洋牌电动车充电器,这充电器是捡的拆开看看输入、输出线已被剪掉

高压部分

NTC

高压整流和滤波电容

开关管

电源管理用的3842

光耦

431

变压器

低压部分

324

输出整流和滤波电容

风扇

PCB板子上有一处铜箔炸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电子垃圾到处扔~

网友:
不算很差,这质量还过的去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48V 12Ah的

网友:
看到一颗NTC软起动电阻,和一颗方形黄颜色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怎么感觉电动车充电器的变压器的个头都比电脑电源的大,功率还没有电脑电源大,效率低?

网友:
谢谢分享。。。。。保险爆了,要大动筋骨了。。。。

网友:
12AH用8N60,82U和470U的滤波电容...这明明是20AH才应该有的配置啊,真舍得下本。

网友:
应该回题不大,输出瞬间短路过,炸掉的是输出保险,

网友:
壳子可以利用一下。剩下的拆拆零件吧。。。

网友(2024-01-12):
请教楼主,你是怎么拍线路板图片的,很清晰没有反光盒阴影。

网友:
图片怎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