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牛星际C款双网口一点问题求教,,,

楼主(2019-11-10):
前些日子在某鱼上面买了一个蜗牛星际双网口C款12sata的,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拿回来测试了一下只有固定的8个sata口能用,在黑群晖里面能看到全部的sata口(12+2主板自带的),但是有4个拓展出来的sata口不管插什么都不识别,,,大概是这个情况:主板上原生sata2 msata 可用
                          主板朝前的拓展sata3 2*4:
                           × √  √ √
                           √ √  √ √
                          主板朝左的拓展sata3  2*2:
                           × √
                           × ×

去某鱼回去问了下商家,他说都是那个样子,是BIOS的原因,不知道各位老哥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这是黑群晖系统的问题,freenas和Windows都能认全的

网友B: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子,估计是设计或者芯片的问题。
唯一区别是我的左边的4个口是靠右边的上面坏的下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子,估计是设计或者芯片的问题。
唯一区别是我的左边的4个口是靠右边的上面坏的下面好的。 ...

我发现了个很神奇的问题,
ark上面看了看j1900只有4个pcie2.0 lane ,我在windows下面看了看链接的设备分别是两个千兆网卡和两个马牌 4*sata控制器,所以pcie lane已经用满了没有空余的,
而我看了看主板上面是靠近sata口散热片下面的有三个控制器,所以说这个主板的pcie设备比j1900能够控制的多了一个,所以不可避免有一个设备(网卡或者sata控制器被禁用),一般被禁用的是一个sata控制器,所以有4个sata口不能用
估计就是这么个原理,算是个设计失误吧,不过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黑群晖系统的问题,freenas和Windows都能认全的

我试了一下windows下面也认不全的样子
不过群晖下面显示有14个sata口,虽然那四个也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子,估计是设计或者芯片的问题。
唯一区别是我的左边的4个口是靠右边的上面坏的下面好的。 ...

我试了一下我认的口位置和你一样,看样子就是设计问题了,不过这个sata控制器真热,一小片散热片完全不够用,,,得加个风扇了

网友:
驱动问题,我也有同款的,刚开始也是你的那种情况,现在win7和win2003下都正常,群辉没有装过,不晓得。

网友C:
看看你的驱动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这样的,在矿渣前买过同款板子也是这样的,卖家说群辉就是只认8个,win加驱动能认全

网友:
有4个口是sata端口复用扩展出来的,黑裙没有这个驱动,所以会有4+1个口无法识别,用win或者linux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个很神奇的问题,
ark上面看了看j1900只有4个pcie2.0 lane ,我在windows下面看了看链接的设备分 ...

有4个口是1sata转4sata做出来的,没有挂在pcie上,只要有驱动就能全部用上

网友:
多少钱败得呀

楼主:
别问,,,问就是捡垃圾不值得

网友B(2020-03-04):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驱动有没有不正常的

你接设备试过吗?装完系统看上去都是正常的,跟图上也一样,但是插硬盘不认。

网友:
昨天WIN10试了下用类似驱动总裁更新了下驱动,发现控制器成了MARWELL 92XX控制器了,几个不认盘的接口插盘能认了。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C(2020-04-05):
引用 网友B:
你接设备试过吗?装完系统看上去都是正常的,跟图上也一样,但是插硬盘不认。 ...

硬盘接口都试过,12+2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个口是1sata转4sata做出来的,没有挂在pcie上,只要有驱动就能全部用上

谢谢了,放了半年没动了,刚回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接口都试过,12+2都正常!

谢谢了,放了半年没动了,刚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