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9-11-10):
买了一个64g的u盘,金士顿的,结果拷文件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去掉USB延长线,直接插在主板U口上再试试,劣质线会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B:
不慢吧,18M呢。

网友C:
这速度不错了,我的不到10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USB延长线,直接插在主板U口上再试试,劣质线会影响信号传输

插到主机上的usb3.0口上也是这样的波浪式的速度,一开始100m/s,一会只有1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c颗粒吧

是不是波浪式速度就是颗粒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慢吧,18M呢。

我有一个在数码之家的坛友手里买的每秒1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不错了,我的不到10兆!

主要是有一个快的,100m/s

网友:
TLC颗粒写速度的典型曲线。要稳的话,买MLC或SLC的,基本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