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楼顶的锅盖13G高频ku收发ODU

楼主(2019-11-10):
到楼顶发现一个被剪线很久的微波对传天线  忘记拍锅盖图了。。网上找张差不多的。。
前面就是一个罩子和一个抛物线锅盖。。主要是拆后面的收发放大变频部分。。

里面有双工器啥的  完全只有一根中频电缆跟外界相连。。就想卫星电视的lnb一样 通过馈线供电。。。-48v 要怎么接线呢? 我有poe的48V电源

打算供电 然后用电视棒接到输出馈线上面  观察有无啥信号输出。。
这东西 接收到13G信号 首先下变频成1900-900mhz  然后再次下变频到350-70mhz  发射过程相反   输出的信号正好可以被电视棒接收到。。。。

本来打算安装到卫星锅盖上面组成一个13G的微波雷达  让模块发射部分工作   然后用电视棒检(带瀑布图)测输出的信号看看能否接受到障碍物反射的杂波信号啥的。。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个东西的大神   里面的微波模块是否可以单独利用。。

网友:
从你聊这些觉得你就挺大神了

网友:
这是要造雷达吗,不过这东西不能随便发射吧

网友:
这东西发射出去你会被查水表吧

网友:
为啥电容都点胶了呢

网友A:
你去科创论坛吧,那里用卫星电视天线做射电望远镜

网友:
大神可以玩,要我就只能壳子卖了、板子拆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科创论坛吧,那里用卫星电视天线做射电望远镜

卧槽了,射电望远镜用那么小的锅盖不够吧

网友:
看上去有个DC电源模块,和一个LM2596可以拆下来利用。无线电设备即使会弄,但好多地方不让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了,射电望远镜用那么小的锅盖不够吧

也可能是合成孔径哦

网友C:
以前我们单位就是做这个玩意的, 从5G 7G 开始一直做到20多G的频率
ODU 还有IDU
点对点  点对多点 不过我没在那个项目里,给不了太多建议
不过你这个板子似乎简单一些,我记得要1000-2000颗物料的 CPU 是int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单位就是做这个玩意的, 从5G 7G 开始一直做到20多G的频率
ODU 还有IDU
点对点  点对多点 不过我没 ...

这东西一般发射功率能有多少? 能否从板子上引出 接收输出中频(1900-900mhz) 因为卫星接收卡 的输入就是900-2100mhz   我想试一试能否用来接收到13G的卫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一般发射功率能有多少? 能否从板子上引出 接收输出中频(1900-900mhz) 因为卫星接收卡 的输入就 ...

小灵通是500mw 1w 2w 的基站, GSM有30w的基站
ODU 短距离的 功率不应该超过小灵通的功率
你的想法很有想象力,收卫星信号
天线宝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