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来再利用的发热盘

楼主(2019-11-10):
一个豆浆机带加热的,本来拆了放角落吃灰很久了,最近买了点LED灯珠刚好利用上,下面上几张图

就是这个发热盘,外壳和电机啥的都被我拆掉了
这温度拆LED颗粒很不错

发热盘背面

开关和功能按钮

这个变压器是给板子供电的

就在这个电板了,上面好几个继电器,每个功能一个继电器
加热的时候就时不时踢踏踢踏响,估计是控温

图片少了点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不错,好像没看到元件可控温定温。来回跳怎么回事?难道是靠热阻,比较端压?400W大了点。我用250W的PTC都觉大,串个D,还好。太热控制不好就易坏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像没看到元件可控温定温。来回跳怎么回事?难道是靠热阻,比较端压?400W大了点。我用250W的PTC都 ...

来回跳是控制器单片机程序控制的,间歇性加热来控制温度。

网友B:
可以拆LED也不错了

网友C:
挺不错,还可以煎无黄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还可以煎无黄鸡蛋

这个办法好啊,谢谢提醒,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像没看到元件可控温定温。来回跳怎么回事?难道是靠热阻,比较端压?400W大了点。我用250W的PTC都 ...

512330096说得很对,单片机间歇性加热的,我发现焊锡刚融化一会儿就跳开恒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LED也不错了

就是啊,刚好找到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搞个支架和外壳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搞个支架和外壳吧哈哈

谢谢提示

楼主:
大家一起来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