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2246en板子总是莫名其妙出问题

楼主(2019-11-10):
以前从咸鱼捡的建兴zeta板子,2246en+海力士16nm mlc,没有外壳,坛子里的朋友送了个建兴zeta纪念版的外壳,版型很相似,勉强也能装进去,但是噩梦就开始了

贴好flash装上外壳之后没用上,三个月后拿出来用发现不认盘,短接也不认,以为是flash问题,拆下所有flash发现还是不认盘,无意中摸了一下主控,发现烫手,测电流直接1a,好嘛短路了。

换了个主控上去,认盘跑dram test,pass,因为不缺ssd就装回去放着了。

前两天无聊掏出来连上正常认盘,ok,跑dram失败,阿西吧,没办法,换了个dram,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外壳的问题,这下我也没敢再装回去,再等两个月试试会不会哪里再出毛病了,请问这个外壳是不是会导致哪里短路?怎么莫名其妙坏主控坏ram呢

补充内容 (2019-12-1 16:59):
看来跟外壳没关系,不带外壳静置三周,现在又出现dram test不过的毛病了,看来是这个板子有毛病

网友A:
啥都不因为,因为贱兴的货不地道.
当年pceva论坛因为他家的t9定制版吵得不可开交
据说就是剩余边角料瑕疵品拼凑起来专卖大陆的
啥t9,睿智,zeta,纪念版都是一路货色
友情提醒:现在铺天盖地的践行s920都是此类
突出特征就是固件版本号v.01

网友:
公开这么说似乎不妥,请版主删除吧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行,或者PCb板不良!

网友:
估计和建兴问题不大,问题就是咸鱼的盘,咸鱼盘都是JS挑剩下的,啥问题都有,这种还能认的都算小问题了。。。。

网友:
先仔细检查板子和外壳,如果确认没问题那就是板子问题,重点是供电部分~

网友B:
之前我也发生过类似事情,由于两个电感过高,跟外壳有接触,造成缓存IC烧掉。在电感上贴块绝缘胶布可以解决,不清楚你的是否是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发生过类似事情,由于两个电感过高,跟外壳有接触,造成缓存IC烧掉。在电感上贴块绝缘胶布可以解决 ...

我先不装壳放一段时间,如果没问题我再把壳子内侧用美纹纸贴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不装壳放一段时间,如果没问题我再把壳子内侧用美纹纸贴一遍

其实你用手按一下壳子,受压!看认不认到盘就知道了!

网友C:
闲鱼的盘,不用都正常,一用就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焊接的问题多一点,这个板子散热很快,不是那么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的盘,不用都正常,一用就出问题

可我这是用着正常,不用出问题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46EN,256M缓存,经常莫名掉盘,开完卡使用跑圈都没问题,一放就不认了,最近我把板子上所有的小电感(好像叫磁球电感),全换了2R2的那种大点的,解决,目前一直没有发现不认的情况,可以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因为,因为贱兴的货不地道.
当年pceva论坛因为他家的t9定制版吵得不可开交
据说就是剩余边角料瑕疵品 ...

PCEVA这个收钱写软文的看看就好,睿速T9从2014生产到2017,具体生产数量起码110万以上,而且只有T9用了东芝eMLC,9EDJ、S920系列用的也都是东芝原厂正片是2013-2014大规模上市的,而且都是迈威88SS918X系列的控制器,生产成本比一般的都高,而且是建兴自己独家设计的PCB,如果是说剩余边角料,哪有那么多的剩余边角料?说是瑕疵品,不都是3年质保?
浦科特的M5 M6 PCB也都是V0.1,除了固件不一样,主控和闪存都一模一样,运气好你还能拆出来同一批颗粒
后期因为睿智系列是给群联OEM的,所以用了群联自产片,除此之外建兴SSD都是用正片、
PCEVA收了三星 Intel给的工资,肯定只能说建兴用的边角料了嘛

网友E:
你不会是在闲鱼捡的那2个专门卖带编号的坏盘那里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EVA这个收钱写软文的看看就好,睿速T9从2014生产到2017,具体生产数量起码110万以上,而且只有T9用了东 ...

我那个2246en+海力士16nm MLC的建兴zeta 256G用了5年还好好的在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EVA这个收钱写软文的看看就好,睿速T9从2014生产到2017,具体生产数量起码110万以上,而且只有T9用了东 ...

原来如此,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在闲鱼捡的那2个专门卖带编号的坏盘那里买的吧,,,,,,,

不是,过完年捡的,一直用了一段时间就放那,然后放着放着就出问题了

网友:
板子外壳不配套,zeta板子原配外壳和大多数建兴的板子不完全兼容,安装孔差1mm左右。需要打磨安装孔。硬来伤板子。板子变形后会接触外壳。至少要在外壳里面贴绝缘胶带。

楼主:
找到问题在哪了,这里有个锡渣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