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是什么流氓软件,怎么删掉呢

楼主(2019-11-10):
如图,很烦

网友A:
就这么一张 模糊不清的图,还真不知道是啥,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 彗星助手,然后抓这个窗口,看看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张 模糊不清的图,还真不知道是啥,不过你可以下载一个 彗星助手,然后抓这个窗口,看看是什么 ...

看到小助手我还真以为很小,结果一看,870多M

网友:
那不是有添加到桌面吗,你添加到桌面,然后右键,属性,就看到文件路径了,然后进文件管理删除哪个文件夹,或者可以猜测到属于哪个应用程序带来的,删除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小助手我还真以为很小,结果一看,870多M

?????你下的啥啊,才2M左右的吧,你下错了吧。

网友:
想删除?想卸载?基本别惦记了,卸也卸不干净!重做系统吧~

网友:
咋 好像是360自带的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看看是什么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