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电脑USB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9-11-10):
我想用电脑的USB-A转USB-C供电,做了两次测试:第一次:
1.用万用表测过一次USB2.0口,测试方法是用一根usb2.0A-typeC数据线+typeCmu6脚供电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typeC母座电压5V,电流大概是2-3百mA,这个电流不是应该是500mA吗?过了几天,买了数据线,找了个有usb3.0跟typeC接口的笔记本,进行第二次测试:
1.usb3.0A-typeC数据线+typeC+6脚供电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无电压,感觉不正常?
2.typeC-typeC公对公数据线+6脚母座(母座悬空),测试结果无电压,我的理解是母座没有下拉电阻,tpyeC未识别插入,测试没有电压可以理解。
3.最后又反过来测试台式机的usb2.0输出,也是显示无电压。

测试无电压时,台式机跟笔记本均会弹窗 “未知USB设备 所需电量超过该端口所能提供的电量”(附图)。
谁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USB供电没办法输出?我后面还想当电源用,这就很尴尬了。

USB警告

USB警告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短接USB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联短接USB正负?

用了电压档出现USB警告的提示,测电流的时候的确用了电流档直接短接,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新手

网友B:
测电流能够直接测量吗?那和短路有多大区别?这个USB口被测坏了,另外500ma是指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能够直接测量吗?那和短路有多大区别?这个USB口被测坏了,另外500ma是指最大输出电流~ ...

我主要是想测电压,万用表测电源两端电压应该可以把?我记得内阻无穷大,出现警告是在测电压时候,提示电涌,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现在5V输出的充电头到处都是,为嘛还要折腾电脑。

网友:
看到这提示,你电脑主板离坏不远了.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充电头

网友:
额,USB接口短路挂了吧

网友:
电流与负载有关,usb2.0最大500mA,你可以接一个电子负载或者大功率滑动变阻器测试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