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台达nps875bb电脑电源故障检修

楼主(2019-11-10):
手头一个台达的nps 875电源,手贱想拆开换风扇,结果不小心铁壳碰到了下板主电容的印刷电路板,啪一下闪了个火花,然后再插电就没法启动了,拆开发现电路板有打火痕迹,裸板上电,黑绿线有电压,但就是启动不起来,有没有朋友指导下维修思路~

楼主:
说下具体情况,碰电路板打火是在无插电情况下的,也就是打火打的是电容的剩余电量,然后测量过主电容,情况也应该OK,电路板肉眼观察除了电路板上的打火痕迹,没有其他明显损坏状况

网友A:
这个电解旁边竖着的那个黑色热塑管套着的应该是保险丝吧,看下是不是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解旁边竖着的那个黑色热塑管套着的应该是保险丝吧,看下是不是烧断了~ ...

不是,那个是导线的热缩管套,保险在上层电路板,是完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是导线的热缩管套,保险在上层电路板,是完好的,

咱俩说的不一个东西,仔细看下~

网友:
一个正常电源的滤波电容居然能存电存那么久?断电→拆下电源→拆开外壳,然后碰到还能打火?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B:
总体思路:先修副电源输出,再修主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说的不一个东西,仔细看下~

打火后上电量过,副电路+5v绿线是有点压的,保险丝没断,你说的是最后一张图片上主电容边上的热缩管套保险对吧,好的,不然待机电路+5v不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思路:先修副电源输出,再修主电源输出

副电路应该OK,有输出电压+5v

网友:
检查继电器的触点,找个直流电源给继电器线圈通电,测量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是否正常

网友:
哪里啪修哪里,肯定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