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洗车机,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楼主(2019-11-10):
从来不洗车只等下雨的我,最近迷上了洗车机,就是想整一个玩玩。车位上没有水源,于是想到到小河边去洗。

12V的直流泵取电方便,4并4串18650,满电时电压超一点可以更爽哈,但是单个泵估计力道不够,双泵好一点,考虑到效果,想并联两个双泵,用三通连起来,不知道效果是不是好一点?
达人们来提提意见呗,有搞过的达人么?
双泵如下,TB上不到40块一个。两组80,加上管子、水枪、电池防水盒之类的,总计150可以了。
18650不计费用,家里拆机电池用不完,装到防水盒里,水泵固定到防水盒上,比市面上500左右的应该不差吧。

就是下面这样的双电机泵,隔膜泵,不知效率如何。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用220V交流的洗车机,200块不到,1500W。就是要另外购买一个2000W的24V逆变器500块。
这样是最爽的,但是成本就上去了,18650电池就得换铅酸了

网友A:
电池款的跟220V的没法比,我没法接水电,买了威克士的无线洗车机,水压是够了,但水流小,泡沫难冲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款的跟220V的没法比,我没法接水电,买了威克士的无线洗车机,水压是够了,但水流小,泡沫难冲干净。 ...

原来威克士也不行啊

网友B:
冲不干净  鸟用没有   水压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不干净  鸟用没有   水压太小了

威克士好像是20V的,加一组电池,上到24V,直流电机问题不大,压力应该会增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克士好像是20V的,加一组电池,上到24V,直流电机问题不大,压力应该会增加的吧 ...

洗的时候就知道了,基本要靠的很近冲,离点距离就不行了。如果有空间不如买淘宝那种工业洗车的,现在也很便宜,家里洗车用个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
同样的泵,电池上4串吧。

。。。。。。

网友C:
据说泵的压力不够可以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用220V交流的洗车机,200块不到,1500W。就是要另外购买一个2000W的24V逆变器500块。
这样 ...

这样不方便吧直接接电瓶不方便,点烟器估计的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泵的压力不够可以串联

并联增加水量,串联增加压力,和电池一样啊?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双泵的,还可以,电池用了4节32650磷酸铁锂,反正洗了2次,电量足够,改天上图片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增加水量,串联增加压力,和电池一样啊?

确实是如此的

网友:
我以前也玩过,隔膜式的就算了,根本就没多大压力,别听那些多少公斤压力的,全是逗你玩的东西。活塞式的才是正途另外楼主你的图片上的隔膜泵绝对是属于逗你玩的东西

网友:
10年前就有很多人搞过,我也做过

要水压还是保电瓶  这是你要考虑的,别把车整趴窝了
交流水泵的不在讨论范围,出去户外就别想有市电接

网友:
坐等最佳方案,我也搞一个

网友:
兄弟你车是自行车吗?还要带电池?

网友: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的是二手进口12V100W的隔膜泵150元。用的时候车先打火,再打开水泵,工作电流10A左右。进水口用个大可乐瓶开孔,用细不锈钢网包着做过滤。洗车枪用二手进口的38元,
楼主照片的泵用不了,水流太小。
动手能力强的,买台110V二手进口洗车泵,把电动机找人改线变12V,或改无刷电机。
我还有一个12V的进口泵,备用的,有意可以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