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优利得UTD1025DL 手持示波表

楼主(2019-11-10):
都说优利得的东西好,最近买了一台UTD1025DL 双通道示波表,才用了不到半年就出故障了!屏幕竖线+无法关机!

由于机器到手就被我拆过,客服MM说不提供免费服务,维修加材料在500大洋以上,于是自己拆开来搞。

电池:

屏幕型号:YXM035TLW01C,在万能的某宝上竟然找不到,估计是OEM的:

经过多次对比,发现天马一款TM035KDH03屏的引脚排列和它一致,于是在网上找了一块最便宜的来试试:

接上开机测试,完美点亮!认真观察屏幕下边有一亮点,某宝客服表示15元的是B屏幕·@#¥%……竟然不在上面标明,不过15块也就这样了。

把排线从缺角处对折45度,刚好从对应主板的开口处穿出。安装完成的效果图:

电源无法关闭的问题未查出原因,不过后来发现长按电源键一段时间(10~30秒)还是可以关机的,所以不管它了。
小结:优利得的东西质量不咋的,不过性能还是可以的,标称25mHz的带宽,我用它来测试老式无线话筒,竟然能测出该话筒是93.5mHz的!而且波形还很清晰!

网友A(2021-03-08):
优利德不是可以返厂免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不是可以返厂免费维修?

当时不知道优利得这么不甚用,机子到手就被我拆开过,厂家要500个大洋。还有就是怀疑买到假货了,不想快递发来发去地徒增麻烦。

网友B:
标25M,测93M。
1.测到的不是真的波形,我的70M示波器有时候还显示G级频率呢。
2.等效采样。这个要求信号是周期性的,每个周期波形一样,这很轻松提高采样率到G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25M,测93M。
1.测到的不是真的波形,我的70M示波器有时候还显示G级频率呢。
2.等效采样。这个要求信号是 ...

这个我不太懂,看标书它的采样率是250M,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C(2021-05-23):
天马屏都被你找到了,真用心。
我的Nokia107也是这种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马屏都被你找到了,真用心。
我的Nokia107也是这种竖线。

我对这些屏幕不是很懂,天天盯着电脑找显示屏的图片,看到引线排列差不多的,比如哪几条宽,哪几条窄,哪几条没有的,都一一对应。再找排线长度足够的就仔细研究。总算被我找到了。

网友(2021-08-23):
1102C,A通道示不了波形,B通道正常,该从什么方向开始查元件?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