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铭瑄960g 2258xt ssd 跳线短接设置

楼主(2019-11-10):
2258xt 开卡软件不认,短接又没有单独的两孔

网友A:
板子右边的圆孔+方孔试试。
我比较好奇板子背面的这些个元件是干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右边的圆孔+方孔试试。
我比较好奇板子背面的这些个元件是干吗用的。 ...

RGB灯带

网友:
这个固态也是有趣,闪存用次品,反面加RGB,还不如好好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