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带显示屏的插板(品益PY-sm5温控插座)

楼主(2019-11-10):
今天给大家拆一个带显示屏的插板(品益PY-sm5温控插座),拿到手上很有份量,用料非常好,之前没见过这种插板,插板上还带有一个气温探测头,一般这种插座用于养殖场小鸡孵化,室内漫度调控用的。大家看一下,还能不能改造一下用于其它的什么用途。

网友A:
不懂是什么用的!

网友:
把测温探头固定在加热板上,就能做恒温发热台咯

网友:
接加热设备,设定达到多少温度断电,第一次见,可以想象一下应用场景,加热台估计温度设不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是什么用的!

可以设置达到某个温度可以启动插座通电,高于或低于某个温度自动断电。

网友:
功耗计吧?我猜的

网友B:
哪个是气温探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气温探测头?

气温探测头是接2p线的一条大概有一米多长的线,因为有点脏,我没拍照,之前都扔了,发现通电以后没有那根线,蜂鸣器一直响,插板也无法使用,所以又把那根线找回来了。